想设计一个开关自动控制功能 求思路

楼主(2020-04-14):
有没有高手可以解答一下下
刚开始学单片机 有几个引脚控制的开关 我想写一段c程序控制单片机引脚出来的开关自动切换状态
1是打开 0是关闭 能不能提点一下怎么设计的

网友A:
达到某条件触发切换的话,时间可以用定时器,传感器可以直接设置条件
if(Pxx==1){A...}
if(Pxx==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到某条件触发切换的话,时间可以用定时器,传感器可以直接设置条件
if(Pxx==1){A...}
if(Pxx==0){B...}

好像不是达条件触发 就是20ms切换一次开关状态 请问一下程序怎么实现呀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