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烟雾报警系统的设计

楼主(2020-04-14):
      这是前几天做的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一个烟雾报警系统,采用有ADC功能的STC12C5A60S2单片机,通过MQ-2烟雾模块检测,温度传感器DS18B20检测温度,通过LCD12864实时显示浓度和温度,可以调节浓度值,并且有声光报警功能。附件中是原理图以及ADC采集电压源码。

//****************************************STC12C5A60S2 AD转换***********************************************//
#include <reg60.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
void AD_init();
void serial_ini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float AD_work(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int AD_get(unsigned char channel);
//------------------------------------------------------------------------------
void main()
{
AD_init();    //A/D转换初始化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8;i++) //循环发送P1.0-P1.7的转换数值
//   {
//    TI=1;    //使用printf函数前须先将发送标志位TI置1
//    printf("The P1.%bd voltage is %f\n",i,AD_work(i));
//    TI=0;
//    delay(1000); //延时约1s
//   }
      TI=1;    //使用printf函数前须先将发送标志位TI置1
     printf("The P1.%bd voltage is %f\n",7,AD_work(7));
     TI=0;
    delay(1000); //延时约1s

}
}
//------------------------------------------------------------------------------
unsigned int AD_get(unsigned char channel)
{
ADC_CONTR=0x88|channel;    //开启AD转换1000 1000 即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要经过4个CPU时钟的延时,其值才能够保证被设置进ADC_CONTR 寄存器
while(!(ADC_CONTR&0x10));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0xe7;      //关闭AD转换,ADC_FLAG位由软件清0
return(ADC_RES*4+ADC_RESL);   //返回AD转换完成的10位数据(16进制)
}
//------------------------------------------------------------------------------
float AD_work(unsigned char channel)
{
float AD_val;     //定义处理后的数值AD_val为浮点数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AD_val+=AD_get(channel); //转换100次求平均值(提高精度)
AD_val/=100;
AD_val=(AD_val*5)/1024; //AD的参考电压是单片机上的5v,所以乘5即为实际电压值
return AD_val;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约1ms
{
unsigned int i;
while (--a!=0)
for(i=600;i>0;i--);   //1T单片机i=600,若是12T单片机i=125
}
//------------------------------------------------------------------------------
void serial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设置9600波特率
SCON=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R1=1;
}
//------------------------------------------------------------------------------
void AD_init()
{
P1ASF=0xcf; //P1口全部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RES=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
ADC_RESL=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低2位
ADC_CONTR=0x80;//开启AD电源
delay(2);   //等待1ms,让AD电源稳定
}
/*程序编写:落叶
201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