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是不是有BUG?

楼主(2020-04-14):
本来我是想用数码管显示一个“电”字的,然后选择两个"0XAB"通过单片机到数码管就不一样。。。改成其它的数据也还是有这多的部分,消不了。。。

就是“电”字的这一横不该出现

就是“电”字的这一横不该出现

两个0XAB,显示出来就不一样,服了

两个0XAB,显示出来就不一样,服了

网友A:
仿真还是多多少少和实物还是有区别的  和电脑性能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还是多多少少和实物还是有区别的  和电脑性能也有关系

唉,开始是想做成我的名字,但是看来很悬很悬啊。。。。。

网友B:
还得实际操作,而且有些东西仿真是检查不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实际操作,而且有些东西仿真是检查不出问题的

是的,最基本的就是元件规格参数的设置了

网友C:
你可以换一个字程序再验证一下,多试着再查找问题,肯定可以解决,后面要做显示你的名字也会实现的。

网友D:
有可能会经常闪退,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换一个字程序再验证一下,多试着再查找问题,肯定可以解决,后面要做显示你的名字也会实现的。

我后面换了一种方式,在延时比较慢的时候可以看出数码管显示轨迹是正确的;然后延时一加快,到稳定的时候就变了。玩了半天还是这个样子,服了。唉,还是等实物到了再弄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会经常闪退,不稳定

之前我用8.0的时候会经常闪退,后来用8.9就好很多了,基本不退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我用8.0的时候会经常闪退,后来用8.9就好很多了,基本不退了。

我的最新版本一运行老是闪退

网友F:
仿真和实物有区别的,出现bug很正常

网友G(2020-05-19):
楼主 ,这不是Proteus的问题吧。你这代码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这不是Proteus的问题吧。你这代码有错误

求指教。

网友H:
仿真和实物有区别的, 用实际电路检查。

网友I(2021-05-19):
有时候是的,我都怀疑电脑问题

网友J:
看你的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K:
很好奇,2个单片机没有通讯,如何做到同位控制一个点阵,显示一个汉字?

网友L:
嗯,软件还得升级更新

网友M:
BUG当然是有的,就看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