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点阵液晶屏代码

楼主(2020-04-1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cd_sclk=P0^0;  /*接口定义:lcd_sclk就是LCD的sclk*/
sbit lcd_sid=P0^1;   /*接口定义:lcd_sid就是LCD的sid*/
sbit lcd_rs=P2^6;    /*接口定义:lcd_rs就是LCD的A0*/
sbit lcd_reset=P2^5; /*接口定义:lcd_reset就是LCD的reset*/
sbit lcd_cs1=P2^4;   /*接口定义:lcd_cs1就是LCD的cs1*/
sbit Rom_IN=P0^3;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IN就是字库IC的SI*/
sbit Rom_OUT=P0^2;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OUT就是字库IC的SO*/
sbit Rom_SCK=P0^4;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SCK就是字库IC的SCK*/
sbit Rom_CS=P0^5;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CS就是字库IC的C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wang[]={/*--文字: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7F,0xFC,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FF,0xFE,0x00,0x00
//}
//uchar code tong[]={/*--  文字:  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C,0x20,0x04,0x20,0x04,0x2F,0xF4,0x20,0x04,0x20,0x04,0x27,0xE4,
//0x26,0x24,0x24,0x24,0x24,0x24,0x27,0xE4,0x24,0x24,0x20,0x04,0x20,0x14,0x20,0x08
//}
//uchar code xue[]={/*--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2,0x08,0x11,0x08,0x11,0x10,0x00,0x20,0x7F,0xFE,0x40,0x02,0x80,0x04,0x1F,0xE0,
//0x00,0x40,0x01,0x80,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
/*写指令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rs=0;
for(i=0;i<8;i++)
   {
  lcd_sclk=0;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data1=data1<<=1;
   }
}
/*写数据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rs=1;
for(i=0;i<8;i++)
   {
  lcd_sclk=0;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data1=data1<<=1;
   }
}
/*延时*/
void delay(int n_ms)
{
int j,k;
for(j=0;j<n_ms;j++)
for(k=0;k<110;k++);
}

/*LCD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lcd_cs1=0;
Rom_CS = 1;
lcd_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20);
lcd_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20);
transfer_command_lcd(0xe2);  /*软复位*/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c);  /*升压步聚1*/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e);  /*升压步聚2*/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f);  /*升压步聚3*/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_lc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_lcd(0x2f);  /*0x28,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_lcd(0xa2);  /*1/9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_lc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_lc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f);  /*开显示*/
lcd_cs1=1;
}
void lcd_address(uint page,uint column)
{
column=column-0x01;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page-1);   /*设置页地址*/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column>>4&0x0f));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lcd_cs1=0;
Rom_CS = 1;
for(i=0;i<9;i++)
{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i);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
  for(j=0;j<132;j++)
  {
     transfer_data_lcd(0x00);
  }
}
  lcd_cs1=1;
}
/*显示16x16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lcd_cs1=0;
Rom_CS = 1;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lcd_cs1=1;
}
/*显示8x16点阵图像、ASCII, 或8x16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lcd_cs1=0;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lcd_cs1=1;
}
/*显示5*7点阵图像、ASCII, 或5x7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5x7(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col_cnt;
uchar page_address;
uchar column_address_L,column_address_H;
page_address = 0xb0+page-1;

lcd_cs1=0;

column_address_L =(column&0x0f)-1;
column_address_H =((column>>4)&0x0f)+0x10;

transfer_command_lcd(page_address);   /*Set Page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_address_H); /*Set MSB of column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_address_L); /*Set LSB of column Address*/

for (col_cnt=0;col_cnt<6;col_cnt++)
{
  transfer_data_lcd(*dp);
  dp++;
}
lcd_cs1=1;
}
/****送指令到字库IC***/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
uchar i;
for(i=0;i<8;i++ )
{
  if(datu&0x80)
   Rom_IN = 1;
  else
   Rom_IN = 0;
   datu = datu<<1;
   Rom_SCK=0;
   Rom_SCK=1;
}
}
/****从字库IC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1个字节)***/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Rom_SCK=1;
for(i=0;i<8;i++)
{
  Rom_OUT=1;
  Rom_SCK=0;
  ret_data=ret_data<<1;
  if( Rom_OUT )
   ret_data=ret_data+1;
  else
   ret_data=ret_data+0;
  Rom_SCK=1;
}
return(ret_data);
}

/*从相关地址(addrHigh:地址高字节,addrMid:地址中字节,addrLow:地址低字节)中连续读出DataLen个字节的数据到 pBuff的地址*/
/*连续读取*/
void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uchar addrHigh,uchar addrMid,uchar addrLow,uchar *pBuff,uchar DataLen )
{
uchar i;
Rom_CS = 0;
lcd_cs1=1;
Rom_SCK=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addrHigh);
send_command_to_ROM(addrMid);
send_command_to_ROM(addrLow);
for(i = 0; i < DataLen; i++ )
      *(pBuff+i) =get_data_from_ROM();
Rom_CS = 1;
}

/******************************************************************/
ulong  fontaddr=0;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y,uchar x,uchar *text)
{
uchar i= 0;
u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uchar fontbuf[32];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b0) &&(text[i]<=0xf7))&&(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汉字在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b0)*94;
   fontaddr += (text[i+1]-0xa1)+846;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fontbuf);/*显示汉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a1) &&(text[i]<=0xa3))&&(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15x16点的字符在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a1)*94;
   fontaddr += (text[i+1]-0xa1);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fontbuf);/*显示汉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20) &&(text[i]<=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16];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16);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cf8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16 );/*取16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8x16(y,x,fontbuf);/*显示8x16的ASCII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1;
   x+=8;
  }
  else
   i++;
}

}
//===============main program===================
void main(void)
{
while(1)
{
  Rom_CS=1;
  lcd_cs1=0;
  initial_lcd();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display_GB2312_string(1,1,"Become Lonely !"); /*在第1页,第1列,显示一串16x16点阵汉字或8x16的ASCII字*/
   delay(1000);
  display_GB2312_string(3,1,"0.0    0.0");  /*显示一串16x16点阵汉字或8x16的ASCII字.以下雷同*/
   delay(1000);
  display_GB2312_string(5,1,"0.0    0.0");
   delay(1000);
  display_GB2312_string(7,1,"0.0    0.0");
   delay(5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