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模电数电C语言基础,入门51单片机再转stn32需要多久呢?

楼主(2020-04-15):
实话实说,我也不嫌丢人了,现在是研一下学期,书到用时方恨少,后悔大学里没有好好学习相关的知识,现在需要用到stm32,而我连51单片机都不会。

大学四年学过电工,大三有过C语言和单片机的课,因为当时很贪玩而且是选修课,根本没有好好学。
总之,现在不会模电数电,C语言刚开始学,什么都不会,手头有普中51单片机开发板。

时间还是很充足的,全日制每天都是学习的时间,距离毕业还有2年多,我计划的是:
1,先拿出3个月(4月中旬到7月中旬),看书看视频,把模电、数电、单片机原理和C语言学一下,配合开发板边学边做一下例程,试着入门51单片机。
2,暑假(7月中到8月底)一个半月,尝试学习入门stm32。

现在挺着急的,感觉别人本科大一大二就玩熟练的东西,自己现在都没有掌握,还要不要做stm32这个课题了,现在开始学是不是晚了?这样安排时间上充裕么?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一下,我不想走弯路。

网友A:
目标定了就去学,时间长短因人而异

网友B:
  你好,不懂数电模电也可以学,但是会有很多原理性的东西会很难懂,建议先学会怎么使用,不要去深究其原理。我当时是先看了几集郭天祥的51视频入坑,弄了下流水灯后就直接去学stm32,stm32和51对新手还是很不一样的,stm32建议使用库函数,并且买个开发板(与视频配套就更好了),对新手友好。至于51的话。。。我没怎么学过,无法给建议,但是如果你是做stm32这个课题,那就不要话太多时间在51。
      PS:我学stm32是大一,也是不懂数电模电,当时学了两个月才入门(自学很痛苦,全靠兴趣支撑),看的是正点原子的视频。但是只是会用,原理什么就是一知半解,然后又花了两个月做了个循迹避障走迷宫智能车。再到后来学了数电模电微机后才懂得原理。
      stm32网上有很多资料,大部分问题和错误都能搜到。然后,学习过程中肯定有很多坑的,如果能有个会stm32的人在旁边指点下就最好了。

网友C:
也可以直接32 入门, 因为我就是,51一开始就懂点,然后直接32,

网友D:
对于学生来说没有工程实践学起来会痛苦些,深度可能也不够,但只要入门对学生党来说够用了. 其实不管是51,AVR, ARM,学起来本质是差不多的,几大外设无非是GPIO控制,定时器,中断ADC/DAC ,UART , IIC, SPI, 485. STM32 共功能强大些,寄存器比较多,很难向其它单片机开发那样依赖于寄存器设置开发,所以使用了库函数开发,其实库函数开发的本质还是写寄存器,只不过一层一层加了封装,直接调用,代码的可读性比较强,而且便于维护及合作开发。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真的熟悉了51再学STM32,可以很快上手,如果真的懂了STM32学51,看看datasheet就可以直接开发了。

网友E:
STM32没有玩过,不知道
C还没有学,也不会
但8051还是用了几年的
1:模电和数电一定要学好,不要特别精通,但至少知道基础的,不要都学到STM32了,却连个三极管驱动都不会用
有的模电书里头MOS管可能是没有,最好是学着用一下MOS管,以后你会用到MOS管的
2:下载一个模电仿真软件,Multisim,版本无所谓,能用就行,基本上模电和数电的基础都是可以仿真的,光看书你是学不会模电和数电的
就我而言,从模电到数电,基本上所有的电路都焊过一个实物电路出来过,实物电路和仿真是完全不一样的
3:单片机仿真软件要会用,但不需要完全以仿真为主,仿真并不真,"仿真都搞不好实物更不行"这话是没有道理的,很多仿真不行的原因是设计者和软件本身的原因
有的实物电路可以仿真却不行,有的仿真可以实物却不行,在这个论坛就有很多问题就是这样的"仿真可以,实物不行......"
个人的观点是:有开发板就不仿真,没有条件的话可以以仿真为辅助
4:平均每天你要是能有3个小时来学习单片机,2年时间足够你迈入STM32的大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