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买到翻新的STM的IC了

楼主(2020-04-15):
采购买了15K的STM8S903K3T3(确定是翻新货,开始供应商说是原装),芯片已经贴在PCB板上了,生产的时候发现有千分之3的不良,现在纠结的是有没有必要全部换掉,全部换IC工程量比较大,而且手焊IC质量也没保证 ,咨询有的同行说只要测试没问题就不会有问题,说翻新的也是原厂出的货,只是二次利用,IC造假也没人能造出来市场没有假货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请教大神是全部换掉还是生产把坏的挑选出来换掉,懂的帮忙分析下有没有什么潜在风险,

网友A:
如果产品山寨从来不考虑售后可以就算了,如果讲点良心还得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顶一下 怎么没人回复

原装不代表全新,可能是拆机品。批量购买可以从包装及生产批次代码看出来。新品在同一个包装里不可能出现生产批次不同甚至混乱的批次代码。从经验来看,只要功能正常且没有使用到接近其极限参数的电路中,与新品差别试不出来。合格的非功率半导体元件基本是半永久性的。楼主不必过分担心,倒是有可能引脚变形造成贴片机焊接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顶一下 怎么没人回复

补充一点:Flash存储器是有擦写寿命的,一般几十万次,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中使用了片内Flash存储器做EEPROM保存掉电数据,有可能其使用寿命达不到新品寿限!!!

网友D:
用热风枪拆焊都很方便,质量很好

网友E:
主要是EEPROM这一块,你只要是能确定这一块没有问题或者是你程序没有用到这一功能,其它的就没有什么了

网友F:
翻新货得话,最好尽量避免使用片上FLASH.

网友G:
对于预留缓冲空间的FLASH存储器来说,基本不会出现容量越来越小的情况。

网友H:
次品害死人

网友I:
你算很幸运的买到了翻新的芯片,而另一些不太幸运的人则买到了假芯片。

网友J:
用作产品,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最好进行高低温老化筛选一下试试,如果老化筛选的次品率太高,最好还是换了,否则后期风险很大,毕竟是翻新过的,可靠性会降下来

网友K:
残次品很烦的

网友L:
把坏的挑选出来换掉,全部换IC工程量大。测试没问题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M:
全部换掉工程量太大,估计比测试要费时费力很多。见到过指产品有少部分有的,是因为复位时间不足,导致有的可用,有的不可用。是否考虑一下MCU的复位电路、外围设备的复位延时(如DS1302、LCD12864)的加长一点,另外晶振会不会不良。
如量有flash的写操作,估计会影响寿命。

网友N:
不换 成本太高 不光是片子 重复采购 人力 时间 都是成本 直接卖掉做返修 返修的时候不修 直接换整板 如果是零售 给个加保选项 就是客户如果原意多出一点点钱可以延长保修n长时间 毕竟你只有千三不良率 如果有百一的人选了加保那什么费用都出来了 然后和供货商谈赔偿 如果能谈下来不管多少也有赚 做生意不是做产品 两回事

网友O:
加长老化时间,甚至放高温房老化,老化过程反复上电断电,老化没有问题的话,是可以使用的。
增加的费用,找供应商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