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上位机FactoryTalk View的使用教程

楼主(2020-04-15):
1、实现的目的,应用的场合
本文以AB上位机FactoryTalk View SE为题讲一下该软件简单的入门使用方法。该上位机作软件在工厂中可以启到一个可视化的作用,实时观察工厂自动化中的动态数据以及更改相关数据。
2、硬件配置2.1 上位机软件
AB的上位机软件名称是FactoryTalk View Studio。在将CD中的软件安装好之后点击开始→RockWell Software→FactoryTalk View Studio。该软件的图标如下图所示:
2.2 AB PLC软件
此次我们所使用的的PLCABPLC,使用的软件是RSLogix 5000中文版。在将该软件装好后点击开始→RockWell Software→RSLogix 5000 Chinese。该软件的图标如下图所示:
2.3 仿真软件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AB PLC所以使用的仿真软件也是与AB PLC编程软件配套的仿真软件RSLogix Emulate 5000 Chassis Monitor。在将该软件装好后点击开始→RockWell Software→RSLogix Emulate 5000 Chassis Monitor。该软件的图标如下图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仿真软件与PLC软件两者须为一个版本,仿真软件的版本如下图所示:
3、前期准备3.1 设置 RSEmulate 5000 , 建立仿真机处理器 RSLogix 5000 Emulator
由于我们手上并没有实际的AB PLC,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使用,我们可以使用PLC软件的仿真功能来演示实际当中PLC运行情况。
1) 打开 RSEmulate 5000 软件,界面如下
2) 点击菜单 Slot\Creat Module …,弹出如下界面,选择 Emulator RSLogix Emulate 5000 Controller,槽号选择 2,点 OK;
3) 可能弹出如下窗口,不用管,直接点下一步;
4) 弹出如下界面,选择 RSLogix 5000 软件版本,其他默认,点下一步;
5) 弹出如下界面,点完成;
6) 完成 RSEmulate 5000 设置,可看到槽 2 位置的 RSLogix 5000 Emulator 处理器
3.2  设置 RSLinx
1) 打开 RSLinx 软件,界面如下:
2) 点击工具栏 图标,弹出如下界面;
3) 点击下拉列表,选择虚拟背板驱动,点击 Add New
4) 弹出如下界面,给服务器取名,点击 OK;
5) 弹出如下界面,槽号选 0,点击 OK;
6) 完成 RSLinx 设置,点击 Close 关闭界面;(下面的Running表示虚拟背板正在运行)
7) 点击工具栏 图标,可在弹出界面内找到 RSLogix 5000 Emulator 处理器。
3.3  设置编程软件,实现程序在线仿真
1) 打开 RSLogix 5000 软件,界面如下;
2) 点击菜单 File\New …,弹出如下界面,处理器选型如下,版本 19,槽号选为 2,点击 OK;
3) 建一个简单程序;
4) 点击 图标,弹出窗口,找到如下 RSLogix 5000 Emulator,点击 Set Project Path,然后点击 Go Online;
5) 弹出如下窗口,点击 Download;
6) 弹出如下窗口,点击 Download;
7) 显示如下界面,开始下载程序到仿真器
8) 完成后,在如下界面,选择模式为 Run Mode;
9) 弹出如下界面,点击是;
10) 完成 RSLoigx 5000 设置;
11) 下图为程序在线监控
3.4 实现上位机与PLC的通讯
1) 打开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软件,界面如
2) 选中 图标,点击继续,弹出如下界面,新建一个 ME 应用程序,点击创建;
3) 弹出如下图画面;
4) 点击 RSLinx Enterprise 展开,右键点击 Communication Setup,选打开;
5) 弹出如下画面,点击完成;
6) 弹出如下画面,点击添加,增加一个设备快捷方式 Emulator,选中 Emulator,然后
在右侧设计(本地)展开 1789-A17,Backplane,找到 RSLogix 5000 Emulator 处理
器,点击确定
7) 弹出如下画面,选是
8) 再次打开 Communication Setup,点击从“设计”到“运行时”;
9) 弹出如下画面,选是,然后点击确定;
4、上位机的简单使用4.1 软件界面
1)该部分位于软件界面上方。主要的功能有绘图功能和对软件的一些基本操作功能。
绘图功能中常用的功能主要是:数字输入,数字输出,字符输入,字符输出,各种类型的的按钮,条状图,各类控件,系统自带的图形库。以及一些常用的绘图工具,比如直线,矩形,折线,圆,多边形等。
基本操作功能主要是软件的工具栏,对软件的基本操作等。
2)该部分位于软件的左侧,属于一个导航栏。主要的作用是打开画面,建立变量,建立通讯,打开标签等。
4.2软件界面
4.2.1 画面的建立
打开软件后右键点击画面选项然后点击新建则新建出一个画面,画面画好后点击保存并更改标题后新建的画面则会出现在画面选项的文件夹下。如下图所示:
4.2.2 图形基本属性的更改
所有该软件中的颜色更改以及颜色变化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以一个矩形框来做示例。点击上方工具栏的图标在画面中新建一个矩形。双击矩形打开该图形的属性界面:
属性界面打开后里面有常规和通用两个选项。在常规选项中可以更改线条的样式,背景的样式以及图案的样式。如果我们想改变颜色的话可以点击背景色,前景色以及图案颜色更改。同样也能改变线条的宽度。比如我们点击更改背景色为绿色则出现如下效果:
而在通用界面则显示的是该图形的位置以及大小属性,如下图所示:
更改大小小面的两个属性可以改变该图形的大小,更改位置下面的两个属性可以改变图形在画面中的位置。
4.2.3 可见性与颜色
我们在这介绍一下常用的两个功能,分别是是图形的可见性和图形的颜色。右键点击图形然后在动画中可以选择。如下图所示:
可见性指的是控制图形的显示与隐藏,可连接PLC的变量,根据设置当PLC变量为真时隐藏或为假时隐藏。颜色指的是根据PLC变量的变化来改变图形的颜色,可以绑定BOOL量来显示两种颜色,也可以绑定字节,字,双字等来显示多种颜色。下面我们来做一个颜色和可见性的应用。
点击工具栏的图标,建立两个文本取名为启动和停止。点击打开可见性设置,如下图所示:
PLC与上位机通讯上后点击标签然后选择New Shortcut下的Online文件夹,双击后右边框中会出现与所通讯上的PLC中的所有变量。这里我们点击run变量进行绑定。(若不显示New Shortcut文件夹则点击Refresh All Folders进行刷新)
在这我们将启动的可见性绑定run变量后设置为可见,停止的可见性绑定run变量后设置为不可见。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们选中矩形框,右键打开动画然后打开颜色这一栏,选中变量run。将为0时的颜色设置为红色,为1时的颜色设置为绿色。如下图所示:
最后我们将两个文本叠加到一起放入矩形框中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下面是控制这一段的PLC程序。当start接通时,run接通,上位机画面显示绿色和启动。当stop接通时,run断开,上位机画面显示停止和绿色。
4.2.4 数字显示数字输入
点击工具栏的创建一个数字输入框和一个数字显示框,如下图所示:
双击数字输入框打开属性界面,点击上方的连接选项卡,在值得这一行绑定Dint_1变量。如下图所示:
双击数字显示框打开属性界面,连接PLC变量Dint_2。如下图所示:
PLC程序如下图所示:
这个程序表示将Dint_1里的数传送到Dint_2里面,Dint_1里的内容在上位机中输入。仿真后的上位机画面如下图所示:
4.2.5 条形图
双击工具栏的条形图图标,在画面上新建一个条形图。双击打开条形图属性界面,在连接选项卡中绑定PLC变量,如下图所示:
条形图主要的作用就是根据绑定的变量中数字大小的变化来反映到图形中,随着数字的增加填充的颜色不断上升或随着数字的减小填充的颜色不断下降。在常规选项卡中我们还可以改变这个条形图的数字范围。
4.2.6 画面的切换
点击工具栏的图标创建一个按钮,双击该按钮打开属性界面。在操作选项卡的界面点击按下操作然后选择Display,然后在下一步的文件下拉键中选择要跳转的界面。具体如下图所示:
在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中,一次只能测试一个图形显示。要测试显示之间的导
航,在 FactoryTalk View SE Client 中运行应用程序。
1)在桌面上,单击 开始 > 所有程序 > Rockwell Software > FactoryTalk View,然后单击 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 Client。
2)在 FactoryTalk View SE Client 向导中,单击 新建,然后按照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运行后点击添加的按钮即可从当前页面跳转到第二页。
4.2.6 图形的填充功能
FactoryTalk View Studio中除了使用条形图达到填充功能外,使用普通的图形也能达到填充功能。首先新建两个一样大的圆,将其中一个的背景色改为绿色,右键点击该圆然后点击动画→填充。如下图所示:
标签处添加累加器的ACC变量。然后再点击颜色,同样添加这个变量。如下图所示:
最后将两个圆叠加在一起并将绿色的圆设置为置于上层,仿真的效果如下图所示:加我,名称后面的英文

网友A(2020-11-26):
图片都没有显示出来 关键信息看不到啊  现在在学TFV 怎么跟PLC信号地址对应您知道么  比如 PLC某一个地址块采集的是风速 我在FTV里面有一个DisplayText框  要显示这个风速 在添加Tag的时候选择Device  然后下面需要填地址  这个地址怎么填  是什么格式  这些格式里面的信息我去哪里获得   是不是建立标签之后 将标签绑定到DisplayText框  这个框里面就会显示风速模拟量的值了? 还有关于导入标签的问题  标签数据库怎么创建?如何在标签数据库里面新建一条标签 这边AB的IO和模拟量点位大概300个   在FTV里面添加标签会比较麻烦   导入标签相对简单些  所以希望能指导如何建立标签数据库 并在标签数据库里将标签创建好  然后直接导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