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HT11读不出数据,求助,这是仿真调试结果

楼主(2020-04-15):
#include "DHT11.h"

void delay(int32_t us)
{

while(us--)
{

}
}
void DHT11_IO_IN(void)//温湿度模块输入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IO_DHT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DHT11,&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HT11_IO_OUT(void)//温湿度模块输出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IO_DHT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DHT11,&GPIO_InitStructure);
}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High ;
    DHT11_DQ_Low; //DQ=0
    delay(2500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High; //DQ=1
    delay(55);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定义临时变量
DHT11_IO_IN();    //SET INPUT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IO_DHT11)==1)//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urn 0 ;
  }else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IO_DHT11)==0 && (retry < 200))retry++ ;
  }
  delay(40) ;
  delay(40) ;
  return 1 ;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IO_DHT11)==1)&&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2);
}
retr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IO_DHT11)==0)&&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2);
}
delay(40);//等待40u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IO_DHT11)==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check;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check=DHT11_Check();
   // LCD_ShowNum(12,0,check);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void DHT11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DHT11_Rst();  //复位DHT11
DHT11_Check();//等待DHT11的回应
}

DHT11.h文件
#ifndef _DTH11_H_
#define _DTH11_H_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IO_DHT11           GPIO_Pin_15 //引入中间变量,方便移植
#define GPIO_DHT11         GPIOC    //引入中间变量,方便移植
#define DHT11_DQ_High    GPIO_SetBits(GPIO_DHT11,IO_DHT11)
#define DHT11_DQ_Low     GPIO_ResetBits(GPIO_DHT11,IO_DHT11)
void delay(int32_t us)  ;
void DHT11_IO_OUT(void);//温湿度模块输出函数
void DHT11_IO_IN(void); //温湿度模块输入函数
void DHT11_Init(void);  //初始化DHT11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读取温湿度
u8   DHT11_Read_Byte(void);              //读出一个字节
u8   DHT11_Read_Bit(void);               //读出一个位
u8   DHT11_Check(void);                  //检测是否存在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复位DHT11

#endif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看一下,求助求助!!!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你的是直接没有数据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发点实物接线图以及全代码(主程序以及dht11,你的代码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点实物接线图以及全代码(主程序以及dht11,你的代码不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ain.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include "misc.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char strTemp[30];
//char strHumi[30];
u8 buffer[5];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delay_init();
   LED_Init();
   DHT11_Init();
   LCD_Init();

   while(1)
   {
      u8 buffer[5];
      u8 humi;
      u8 temp;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LCD_write_string(0, 0,"Temp:%d",temp);
      LCD_write_string(0, 0,"Humi:%d",humi);
      delay_ms(1000);
   }
}
这是主程序代码和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你的是直接没有数据还是什么问题

还没有,直接没有数据

网友A:
1.U8定义时,尽量别放在while函数中
2.你用的PC15是LSE(低频外部时钟),在管脚配置中,是否配置正确?(在管脚丰富的情况下,建议换个引脚)
3.dht11那里,把上拉电阻去掉试试(这点不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你的是直接没有数据还是什么问题

现在有数据,就是图片里的buf数组,仿真显示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啊,这个数组前四个加起来等于第五个才是正确的,这读出来的数据也不对,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数据,就是图片里的buf数组,仿真显示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啊,这个数组前四个加起来等于第五个才是正 ...

1. 你的电压是多少伏?dht11是3.3吗?如果是的话,把dht11那里,把上拉电阻去掉试试
2. 你的是仿真,可以把延时调整一下,buf【4】应该是校准数据,但是buf【0~3】没数据,但是buf【4】却数据,适当把延迟函数加长,或者增加buf【5】,buf【6】看看是否可以接收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的电压是多少伏?dht11是3.3吗?如果是的话,把dht11那里,把上拉电阻去掉试试
2. 你的是仿真,可 ...

问题解决了,我是用Proteus做仿真,用滴答定时器延时有问题,改了延时函数就好了,谢谢大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是用Proteus做仿真,用滴答定时器延时有问题,改了延时函数就好了,谢谢大佬了

请问怎么解决的,求指教,跪求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