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3D和L298N电机驱动芯片选择

楼主(2020-04-15):
我做单片机驱动的四轮小车,L293D最多可以驱动几个直流电机,如果选用L298N驱动的话要两个驱动芯片,有没大佬有小车的电路图啊!

网友A:
L293D最多可以驱动几个直流电机,从说明书上看是单只,当然并联多只也不违法。
电路这东东网上不要太多,自己搜索一下,如果感觉困难可以买个天猫魔盒动动嘴就可以搞定。

网友B(2020-06-06):
L293D能控制两个直流电机或者一路步进电机

网友C:
L293D最多可以驱动2个直流电机,如果选用L298N驱动的话可以驱动4个直流电机,2个芯片除了这些外,还有先用电机电压电流也有区别,298电压电流大一些,可以带功率大点的电机,也可以把小电机并联用一个端口,驱动2个电机。

网友D:
想自己画板子吗?如果不是可以买模块,298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

网友E:
L293D是单只,输出口两个,L298N输出口2个

网友E:
前段时间写的程序和仿真,遁迹小车,PWM控制,数码管显示速度,希望你能用到,里面画了AD的原理图

网友F(2020-07-13):
一、bai主体不同1、l293d:支持Vcc 4.5~36V的微型电机du驱动zhi集成电路芯片。2、l298n:是一种双H桥电机驱动芯片。二、支持电流不dao同1、l293d:支持Vcc 4.5~36V,最大输出电流为1A。2、l298n:每个H桥可以提供2A的电流,功率部分的供电电压范围是2.5-48v,逻辑部分5v供电,接受5vTTL电平。

网友F:
我做过,用L298N足够了

网友G(2021-04-26):
一个L293D也只可以驱动两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