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运放,把0~10Vpp、频率在10M到100M之间的信号缩小成0~2Vpp

楼主:
采用的是AD8001电流反馈运放,把输入信号经过电阻分压之后再进由电流反馈运放构成的跟随器,之后接个AD采样芯片。但是从仿真来看,100M正弦信号相位偏移还可以接受,但是100M方波信号输入就直接变成正弦波了,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谢谢大家!

网友A(2020-04-15):
这个是我用AD8002组成两路反相信号缩小电路,缩小1/5倍,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B:
你这个比较高深,频率比较高,缩小信号,为何不用阻容网络,放弃运放呢

网友B:
另外,看看巴仑变换、高频变压器、阻抗变压器(如以太网变压器)能不能实现。

网友C:
直接电阻衰减信号就可以,不需要放大不用运算放大器。

网友D:
你可能对于100MHZ的信号没有什么概念
10MHZ以上的方波基本就是你图片2的那种样子,基本是像正弦波,上下两头毛刺很多
在示波器上你不会看到100MHZ的方波有直角给你的
我不知道什么AD采样IC能够采样到100MHZ的信号的,我感觉你这已经不是工业级的应用了,而军工级的了
还有,电流反馈运放一般人玩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