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软件原理图导PDF文件芯片引脚信息显示不全和卡顿问题

楼主(2020-04-15):
1,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导PDF文件时有时芯片引脚信息显示不全,改动设置后,又不显示中文备注。
2,SCH界面画图时,缩放会卡顿

网友A:
第一个不显示引脚是软件BUG,因为选中了优选项 原理图里的“使用GDI+渲染文本”。去掉后缩放会卡顿,不去掉容易出现打印缺少引脚的问题。记得这个问题在AD14就开始了(不是非常确定)。那么这个问题在AD18以后才解决了的,但是目前最好的是AD20以后的版本,界面 操作 变化都比较大。

网友A:
第二个问题,页面大了,图素就多了,AD软件那个版本都不行。早期低版本或许会好一些。早期版本推荐D13.3.4这个版本经过大量打磨,但是也会有些小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显示引脚是软件BUG,因为选中了优选项 原理图里的“使用GDI+渲染文本”。去掉后缩放会卡顿,不去掉 ...

谢谢解答,目前只能打印出PDF了,就是界面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