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控制小车直线行驶?求大佬给思路

楼主(2020-04-15):
急需~如何让两直流电机控制三轮小车直线行驶?(前面一个万向轮)。我用来HMC5883L三轴陀螺仪来确定行驶的角度,并用PID控制小车不偏离这个角度行驶。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有没有大佬提供其他的控制方法。两个轮子的电机要怎么控制?用光电编码器来计算速度用速度来做PID会好一些吗?求大佬指导

网友A(2024-09-28):
请问解决吗? 我也是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吗? 我也是使用这个方法

我好奇,用陀螺仪的误差有多大?有空我也去试试。
我倒是用过码盘,但主要是为了测算行驶路线的,由于这种双电机的轮子不可避免会打滑,码盘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