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传感器有些疑问望大佬解答

楼主(2020-04-15):
刚买的一个声音传感器,这上面除了vcc和gnd接口外只有一个数字量out输出接口,这个是不是无法进行AD转换啊
问题可能有点愚蠢
望大佬抽出一分钟看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从楼主图片上来看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授话放大而已,并没有AD转换功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这个只能检测声音的有无,不能检测声音的大小,可以调节电位器设置阈值,输出开关量0和1;
带ADC芯片的模块可能会贵一些。

网友C:
此模块是用来检测声音的有无的。有声音,out脚低电平;无声音,out脚高电平。调节电位器可以调节对声音检测的灵敏度。

网友D:
这种声音传感器只是把咪头信号放大输出高/低电平,不是AD转换,OUT端也无法连接AD转换。LM339是电压比较器,通过电位器调整模拟信号的翻转阈值。

网友E:
这就是一个话筒信号放大电路,输出的是经过放大的话筒收到的信号,不是数字信号,因为那个LM393就是作为放大器用的。

楼主:
嗯嗯,明白了,谢谢各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