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底层驱动程序解读,读不懂,哪位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0-04-15):
#ifndef _LCD12864_H_
#define _LCD12864_H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12864_CS=P2^5;                //串口时为CS                                         //12864控制I/O口
sbit LCD12864_SID=P2^6;           //串口为SID
sbit LCD12864_CLK=P2^7;           //串口为时钟CLK

/**********************************************************
#:函数名:SendWrite(uchar dat)
#:函数功能:发送8位数据给LCD12864
#:函数参数:dat位发送的数据变量
***********************************************************/
void SendWri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LCD12864_CLK=0;
                dat=dat<<1;
                LCD12864_SID=CY;
                LCD12864_CLK=1;
                LCD12864_CLK=0;
        }
}

/**********************************************************
#:函数名:uchar LCD12864_Read(void)
#:函数功能:读取LCD12864中的数据
#:函数参数:函数返回读取的数据内容
***********************************************************/
uchar LCD12864_Read(void)
{
        uchar i,dat1,dat2;
        dat1=dat2=0;
        for(i=0;i<8;i++)
        {
                dat1=dat1<<1;
                LCD12864_CLK = 0;
                LCD12864_CLK = 1;
                LCD12864_CLK = 0;
                if(LCD12864_SID) dat1++;
        }
        for(i=0;i<8;i++)
        {
                dat2=dat2<<1;
                LCD12864_CLK = 0;
                LCD12864_CLK = 1;
                LCD12864_CLK = 0;
                if(LCD12864_SID) dat2++;
        }
        return ((0xf0&dat1)+(0x0f&dat2));
}
/**********************************************************
#:函数名:LCD12864_Busy( void )
#:函数功能:判忙函数
#:函数参数:无
***********************************************************/
void LCD12864_Busy( void )
{
        do SendWrite(0xfc);     //11111,RW(1),RS(0),0
        while(0x80&LCD12864_Read());
}

/**********************************************************
#:函数名:void LCD12864_write(bit cmd,uchar dat)
#:函数功能:向屏发送命令/数据 带发送数据
#:函数参数:cmd标志发送数据、命令,0为命令,1位数据;   dat 位数据内容
***********************************************************/
void LCD12864_write(bit cmd,uchar dat)
{
        LCD12864_CS = 1;
        LCD12864_Busy();
        if(cmd==0) SendWrite(0xf8);
        else SendWrite(0xfa);          //11111,RW(0),RS(1),0
        SendWrite(0xf0&dat);
        SendWrite(0xf0&dat<<4);
        LCD12864_CS = 0;
}
/**********************************************************
#:函数名:void LCD12864_writebyte(uchar *prointer)
#:函数功能:指针发送显示数据
#:函数参数:prointer位指针内容
***********************************************************/
void LCD12864_writebyte(uchar *prointer)
{
    while(*prointer!='\0')
    {
        LCD12864_write(1,*prointer);
        prointer++;
    }
}

/******************************************************************
                         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12864_write(0,0x30);
     LCD12864_write(0,0x03);
     LCD12864_write(0,0x0c);
     LCD12864_write(0,0x01);
     LCD12864_write(0,0x06);
}

/**********************************************************
#:函数名:void LCD12864_pos(uchar x,y)
#:函数功能:设置屏幕显示的位置
#:函数参数:X,Y,为显示的坐标   X位行数据,Y位列数据
***********************************************************/
void LCD12864_pos(uchar x,y)
{
        switch(x)
        {
                case 0:
                        x=0x80;break;
                case 1:
                        x=0x90;break;
                case 2:
                        x=0x88;break;
                case 3:
                        x=0x98;break;
                default:
                        x=0x80;
        }
        y=y&0x07;
        LCD12864_write(0,0x30);
        LCD12864_write(0,y+x);
        LCD12864_write(0,y+x);

}
/**********************************************************
#:函数名:void LCD12864_Qing( void )
#:函数功能:清除屏幕显示的你内容
#:函数参数:X,Y,为显示的坐标   X位行数据,Y位列数据
***********************************************************/
void LCD12864_Qing( void )
{
        unsigned char i;
        LCD12864_write(0,0x30);
        LCD12864_write(0,0x80);
        for(i=0;i<64;i++)
        LCD12864_write(1,0x20);
        LCD12864_pos(0,0);
}

#endif

怎么个意思,啊

网友A:
1、两个 for(i=0;i<8;i++): 从return ((0xf0&dat1)+(0x0f&dat2));看dat1是高4位,dat2是低4位有效,返回还是uchar,原则上一个 for(i=0;i<8;i++)就可以的,如果程序用不了,建议改成一个for。另外要看芯片手册,大部分一个for。
2、clk还要先低后高再低:串行的时序要求,时钟上升沿读、写。
3、y=y&0x07;是取低三位,0x07是b0000 0111。
4、LCD12864_write(0,y+x);0是指令,1是数据,#:函数参数:cmd标志发送数据、命令,0为命令,1位数据; LCD12864_write函数定义已说明清楚了 。

网友B:
如果是哪一句不清楚可以直说,如果全部不清楚就报名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哪一句不清楚可以直说,如果全部不清楚就报名培训。

你好,前面的读数据的时候为什么要有两个 for(i=0;i<8;i++),clk还要先低后高再低?LCD12864_write(0,0x03);这个指令好像没有,y=y&0x07;这个是取低三位吗? LCD12864_write(0,y+x);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有括号里前面的0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写成1的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感觉你是全部看不懂,你可以先去看看显示屏的手册,然后研究下他的通信协议,结合单片机,慢慢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 for(i=0;i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是全部看不懂,你可以先去看看显示屏的手册,然后研究下他的通信协议,结合单片机,慢慢熬吧!

主要是没接触过过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