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使用52单片机与ad0808进行ADC采集与显示

楼主:
如题,附件自取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p0 P0
#define p3 P3

sbit en=P1^0;
sbit rs=P1^2;
sbit rw=P1^1;

sbit adda=P1^3;
sbit addb=P1^4;
sbit addc=P1^5;
sbit ale=P1^6;/*选择通道*/

sbit start=P1^7;/*上升ad沿复位,下降沿ad开始转换模数*/
sbit eoc=P3^0;        /*为1时就可以取数据了(硬件自己干的)*/
sbit oe=P3^1;        /*为0 ad输出高阻态,为1 ad向单片机输数据(你要做的)*/

uint  vm0;
uchar v,v_2,v_1,v_0;

char cont[]={'0','1','2','3','4','5','6','7','8','9'};

void init();
void init2();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1(uint m);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1)
{
  LCD_set_xy( X, Y );
  write_data( data1);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write_com( address);
}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
      s ++;
    }

}

void main()
{
init();
init2();
delay(100);
while(1)
{
start=0;
start=1;
oe=0;
start=0;
while(eoc==1);
oe=1;
v=p0;
oe=0;
if(v>50)
{
vm0=((uint)v*196)/100;
}
else
{
  vm0=(uint)v*2;
}
v_2=(vm0/100)%10;
v_1=(vm0%100)/10;
v_0=vm0%10;

write_string(0,0,"U:");
LCD_write_char(2,0,v_2+'0');
LCD_write_char(3,0,'.');
LCD_write_char(4,0,v_1+'0');
LCD_write_char(5,0,v_0+'0');
write_string(6,0,"v");

}

}

void init()
{
en=0;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init2()
{
  adda=0;
  addb=0;
  addc=0;
  ale=0;
  delay(10);
  ale=1;
  delay(10);
  ale=0;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 (x=z;x>0;x--)
for (y=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

网友A(2020-05-14):
附件中的ad.dsn文件用proteus 8打不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