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如何添加AT89C51单片机型号?

楼主(2020-04-15):
我用的keil4
我需要用AT89C51型号的
但新建工程的时候没有
我在库里添加了
但还是找不到。
怎么办?去官网下载吗

网友A:
我用的keil5C51版可以直接选择AT89C51,不知道你的库为什么会有缺失

网友B:
图中有的点确定就好,国外大厂的标准库里都有,STC的可以在官网下个补丁。

网友C:
安装就会有,估计你下载的软件不对

网友D:
可以添加相同内核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E:
下载安装好STC-ISP编程烧录软件,然后里面有添加stc头文件的选项,点击添加就行。

网友F:
尝试下在其他途径找下安装包

网友G:
要下载C51版本的吧

网友H:
你是不是下成AMD版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