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16×64点阵,已经可以控制左移了,右移不知道该怎么控制

楼主:
已经可以控制左移了,右移不知道该怎么控制

网友A(2020-04-15):
楼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理解这个代码,这个代码不晓得是不是你写的,我说简单一点,你把那个for();8次循环的那个句子,里面的位运算位移符号换个方向就行(笑)

网友A:
把for循环里面的移动操作改一下:temp=(buff[j+IncNum]<<MoveBitNumtemp)|(buff[j+1+IncNum]>>(8=MoveBitNumtemp));

网友A:
哎呀,楼主,我虽然很想帮到你,但是我发的帖子总是被删除,我也没法让你知道呀。
我最后再发一次吧,你将最后面的那个循环里面的移动操作改个方向:
将''<<''改成''>>'';把''>>''改成''<<''就可以了

网友B:
会左移就会右移,相同的操作,for循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哎呀,楼主,我虽然很想帮到你,但是我发的帖子总是被删除,我也没法让你知道呀。
我最后再发一次吧,你将 ...

这个我有试过,但是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