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swm2000微电脑高频逆变点焊机软键盘输入无反应

楼主:
各位大佬,最近收了一台新锐swm2000微电脑高频逆变点焊机,发现点焊开机都正常。就是软件键盘输入无反应。

网友A(2020-04-15):
控制电路,单片机为STC89C54RD,软键盘输入为下面一排排针

网友B:
故障的可能性很多啊,也不知道你这个东西的来源是什么,有可能是电路老化,有可能是键入接触不良,甚至有可能那芯片的程序被人拆下来改过(笑),这种东西你要自己判断故障来源是很困难的,先不说找出来了你会不会修,你得先看懂电路(在你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然后得用电表去测电平

网友C:
只能按单片机的工作条件去查,电源,时钟,复位,一样一样检查。

网友D:
重点:软键盘

网友A:
键盘自己按原理搭了个,还是一样的问题哈。键盘应该是没问题的。
之前卖家那里是好的,发过来就不行了。
现在怀疑是I/O口坏了?
或者滤波电容坏了,有干扰?
键盘应该是扫描来检测的

网友A:
软键盘拆开清理过,也用按键搭了个键盘。都不行

网友E:
把STC单片机取下底下的座子,直接焊上去,反正单片机不你是搞不定的,也不再去动了
直接焊了,就排除了接触不良的问题
然后再测量一下键盘接的是哪个IO,按下试一下电平有没有变化
再不行就把上面的插件取下再装上去

网友F:
换个STC89C52上去,专写键盘驱动,看键值是否能正常。原来的STC不要动,如果新的STC能正常,估计原STC有问题。试重发一片烧了程序的STC,或者厂家的hex发给你重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换个STC89C52上去,专写键盘驱动,看键值是否能正常。原来的STC不要动,如果新的STC能正常,估计原STC有问 ...

厂家没有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