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NS3080光流传感器测距 源程序

楼主(2020-04-15):
这是目前正在做的用ADNS3080光流传感器做距离定位的工程,主要用来采集平面移动时,坐标系X,Y的值。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pi.h"
#include"ADNS3080.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使能JATG //PB口
  USART_Configuration(115200);
  delay_init(72); //        精确延时初始化
  delay_ms(10);
  ADNS3080_Init();
  delay_ms(10);
//  printf("%d\n",read_zhenlv());//(3000帧/秒)24000000/3000帧每秒=8000 4800则5000帧
//  delay_ms(10);
//  printf("%d\n",read_register(Motion)&0x01);//等于1则为1600分辨率
//  delay_ms(10);
//  printf("%f\n",read_average_pixel()); //平均像素
//read_pixel();         //图像显示        镜头焦距为8毫米时离镜座3毫米时最清
// read_pixel_burst();  //爆发方式显示图像
  while (1)
  {
  Read_Data_burst(); //用爆发读
                  delay_ms(1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启动时钟 PLL and Flash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时钟全打开了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选择LED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2021-11-08):
您好,这个项目的使用效果是怎样的,数据怎么跟别的系统对接

网友B(2024-09-20):
您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SROM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