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监控仿真程序,按键控制上下限设计

楼主(2020-04-15):
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监控设计,并通过按键可以调节温度的上下限。
并在Proteus上仿真成功,温度测量通过18b20,显示在1602的显示屏上。
希望给大家带来参考。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Q P3&0x07

sbit DQ0=P3^0;

sbit DQ1= P3^1;
//sbit DQ2= P3^2;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BEEP=P3^6;//蜂鸣器器驱动线
uchar presence;//检测18b20是否插好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P2^2;
uchar code cdis1[]={"WWW.RICHMCU.COM"};
uchar code cdis2[]={"WENDU: _ C"};
uchar code cdis3[]={"DS18B20ERROR"};
uchar code cdis4[]={"PLEASE CHECK"};
unsigned char code mytab[8]={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void beep();
uint wd0=0,wd1=0,wd2=0;
uchar dat0,dat1,dat2;
uchar min=10;
uchar max=50;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
while(ms--)
{
for(y = 0 ; y<250 ; y++)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
LCD_RS = 0 ;
LCD_RW = 1 ;
LCD_E = 1 ;
delayNOP() ;
result = (bit)(P0&0x80) ;
LCD_E = 0 ;
return(result)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
LCD_RS = 0 ;
LCD_RW = 0 ;
LCD_E = 0 ;
_nop_() ;
_nop_() ;
P0 = cmd ;
delayNOP() ;
LCD_E = 1 ;
delayNOP() ;
LCD_E = 0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
LCD_RS = 1 ;
LCD_RW = 0 ;
LCD_E = 0 ;
P0 = dat ;
delayNOP() ;
LCD_E = 1 ;
delayNOP() ;
LCD_E = 0 ;
delay1(1);
}
/* LCD初始化设定 */
/*******************************************************************/
void lcd_init()
{

delay1(15) ;
lcd_wcmd(0x01) ;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lcd_w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
lcd_wcmd(0x38) ;
delay1(5) ;
lcd_wcmd(0x38) ;
delay1(5) ;

lcd_wcmd(0x0c) ;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5) ;
lcd_wcmd(0x06) ; //移动光标
delay1(5) ;
lcd_wcmd(0x01) ;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5) ;
}
void writetab()
{
unsigned char i ;
lcd_wcmd(0x40) ; //写CGRAM
for (i = 0 ; i< 8 ; i++)
lcd_wdat(mytab[ i ]) ;
}
void dis_string(uchar dir,uchar a[])
{
uchar i=0;
lcd_wcmd(dir);
while(a[i]!='\0')
{
lcd_wdat(a[i]);
i++;
}

}
/*us级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while( --num ) ;
}

/*初始化ds1820 */

/*******************************************************************/ uchar Init_DS18B20(void)
{
DQ0 = 1 ; //DQ复位
DQ1 = 1 ;
//DQ2 = 1 ;
Delay(10) ; //稍做延时
DQ0 = 0 ; //单片机将DQ拉低
DQ1 = 0 ;
//DQ2 = 0 ;
Delay(100) ;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0 = 1 ; //拉高总线
DQ1 = 1 ;
//DQ2 = 1 ;
Delay(8) ;
presence =DQ;
Delay(100) ;
DQ0 = 1 ;
DQ1 = 1 ;
//DQ2 = 1 ;
return(presence) ; //返回信号,表示初始化成功,否则表示初始化失败
}
/* 读一个字节 */
/*******************************************************************/

void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
dat0 = 0 ;
dat1 = 0 ;
dat2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0 = 0 ; // 给脉冲信号
DQ1 = 0 ;
//DQ2 = 0 ;
dat0 >>= 1 ;
dat1 >>= 1 ;
dat2 >>= 1 ;
DQ0 = 1 ; // 给脉冲信号
DQ1 = 1 ;

//DQ2 = 1 ;
Delay(1);
if(DQ0)
dat0 |= 0x80 ;
if(DQ1)
dat1 |= 0x80 ;
//if(DQ2)
dat2 |= 0x80 ;
Delay(6) ;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0 = 0 ;
DQ1 = 0 ;
//DQ2 = 0 ;
DQ0 = dat&0x01 ;
DQ1 = dat&0x01 ;
//DQ2 = dat&0x01 ;
Delay(6) ;
DQ0 = 1 ;
DQ1 = 1 ;
//DQ2 = 1 ;
dat>>=1 ;
}
}
/* 读取温度 */
/*******************************************************************/
void Read_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
ReadOneChar() ; //温度低8位
wd0=dat0;
wd1=dat1;

wd2=dat2;
ReadOneChar() ; //温度高8位
wd0=wd0+256*dat0;
wd1=wd1+256*dat1;
wd2=wd2+256*dat2;
wd0=wd0*0.625;
wd1=wd1*0.625;
wd2=wd2*0.625;
}

void display_tem()
{
BEEP=1;
if(presence&0x01) //presence最低位为1说明0号测温度传感器没有正常工作。
dis_string(0x80,"T0 ERROR");
else
{
dis_string(0x80,"T0:");
lcd_wdat(wd0%1000/100+48) ;
lcd_wdat(wd0%100/10+48) ;
lcd_wdat('.') ;
lcd_wdat(wd0%10+48) ;
writetab() ;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
lcd_wcmd(0x87);
lcd_wdat(0x00) ; //显示自定义字符
if((wd0>max*10)|(wd0<min*10))
BEEP=0;
}
/*if(presence&0x02) //presence中间位为1说明1号测温度传感器没有正常工作。
  dis_string(0x88,"T1 ERROR");
else
{
dis_string(0x88,"T1:");
lcd_wdat(wd1%1000/100+48) ;
lcd_wdat(wd1%100/10+48) ;
lcd_wdat('.') ;
lcd_wdat(wd1%10+48) ;
writetab() ;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
lcd_wcmd(0x8f);
lcd_wdat(0x00) ; //显示自定义字符
if((wd1>max*10)|(wd1<min*10))
BEEP=0;

}

if(presence&0x04) //presence最高位为1说明2号测温度传感器没有正常工作。
   dis_string(0xc0,"T2 ERROR");
else
{
dis_string(0xc0,"T2:");
   lcd_wdat(wd2%1000/100+48) ;
   lcd_wdat(wd2%100/10+48) ;
   lcd_wdat('.') ;
   lcd_wdat(wd2%10+48) ;
writetab() ;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
   lcd_wcmd(0x8f);
lcd_wdat(0x00) ; //显示自定义字符
   if((wd2>max*10)|(wd2<min*10))
BEEP=0;

}*/

}
uchar set_tem(uchar dat)
{
while(1)
{
lcd_wcmd(0xc8);
lcd_wdat(dat/10+48) ;
lcd_wdat(dat%10+48) ;
if(key1==0)
delay1(10);
if(key1==0)
{
     while(key1==0);
     dat++;
}
if(key2==0)
delay1(10);
if(key2==0)
{
while(key2==0);
dat--;
}
if(key0==0)

delay1(5);
if(key0==0)
break;
}
return dat;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uchar flage=0;
lcd_init() ;
while(1)
{
if(key0==0)
{
delay1(5);
if(key0==0)
{
flage++;
if(flage==3)
flage=0;
}
}
Read_Temperature() ;
switch(flage)
{
case 0: display_tem();break;
case 1:
    lcd_init();
    dis_string(0x80,"set min tem");
    dis_string(0xc0,"min tem:");
    min=set_tem(min) ;
    break;
case 2:
    lcd_init();
    dis_string(0x80,"set max tem");
    dis_string(0xc0,"max tem:");
     max=set_tem(max) ;
    break;
default: display_tem();break;

}
}

}

网友A:
这是楼主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B(2020-05-16):
楼主压缩包里是拿什么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