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不显示数字,程序有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20-04-15):
程序,谢谢各位大佬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define LCD1602_GPIO P1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1602_WriteDat(uchar dat);
void LCD1602_Init();
void Delayms(uint a);
uchar Disp_PromNUM[]="NUM:";
uchar Disp_PromNAME[]="NAME:";
uchar Disp_Num[]="1730120526";
uchar Disp_Name[]="SHI LEI";
void main(void)
{
   uchar i;
   LCD1602_Init();
   for(i=0;Disp_PromNUM[i]!='\0';i++)
   {
      LCD1602_WriteDat(Disp_PromNUM[i]);
          Delayms(2);
   }
   LCD1602_WriteCom(0x84);
   for(i=0;i<8;i++)
   {
      LCD1602_WriteDat(Disp_Num[i]);
          Delayms(2);
   }
   LCD1602_WriteCom(0xc0);
   for(i=0;Disp_PromNAME[i]!='\0';i++)
   {
      LCD1602_WriteDat(Disp_PromNAME[i]);
          Delayms(2);
   }
   LCD1602_WriteCom(0xC5);
   for(i=0;Disp_Name[i]!='\0';i++)
   {
      LCD1602_WriteDat(Disp_Name[i]);
          Delayms(2);
   }
   while(1);
}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LCD1602_GPIO=com;
   Delayms(1);
   E=1;
   Delayms(5);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uchar dat)
{
   E=0;
   RS=1;
   RW=0;
   LCD1602_GPIO=dat;
   Delayms(1);
   E=1;
   Delayms(5);
   E=0;
}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Com(0x38);
   LCD1602_WriteCom(0x0c);
   LCD1602_WriteCom(0x06);
   LCD1602_WriteCom(0x01);
   LCD1602_WriteCom(0x80);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j;
   for(j=0;j<a;j++)
   {
      for(i=o;i<125:i++);
   }
}

网友A:
你的LCD带字库吗?

网友B:
程序没有问题,是楼主抄错了。
错误:for(i=o;i<125:i++);
正确:for(i=0;i<125;i++);

网友C: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j;
   for(j=0;j<a;j++)
   {
      for(i=0;i<125;i++);//i=0不是o,125后面是;,不是:
   }
}

网友D:
1、首先判断IO设置是否正确:向并口写入指令,将指令读回比较是否正确(或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D:
2、在指令发送读回正确的前提下,若还是无显示,适当增加延时再试;

网友D:
1、首先检测端口指令是否发送正确:发送后设置断点,检验端口电平是否你设置的值(高低电平都要试一遍);
2、适当增加延时验证
3、指令是否正确?

网友D:
1、端口验证:LCD屏的各个接口IO通过CPU设置高低电平判断是否正确;
2、适当增加延时时间验证;
3、指令是否正确;

网友E: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j;
   for(j=0;j<a;j++)
   {
      for(i=o;i<125:i++);
   }
}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define LCD1602_GPIO P1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1602_WriteDat(uchar dat);
void LCD1602_Init();
void Delayms(uint a);
uchar Disp_PromNUM[]="NUM:";
uchar Disp_PromNAME[]="NAME:";
uchar Disp_Num[]="1730120526";
uchar Disp_Name[]="SHI LEI";
void main(void)
{
   uchar i;
   LCD1602_Init();
   for(i=0;Disp_PromNUM[i]!='\0';i++)
   {
      LCD1602_WriteDat(Disp_PromNUM[i]);
          Delayms(2);
   }
   LCD1602_WriteCom(0x84);
   for(i=0;i<8;i++)
   {
      LCD1602_WriteDat(Disp_Num[i]);
          Delayms(2);
   }
   LCD1602_WriteCom(0xc0);
   for(i=0;Disp_PromNAME[i]!='\0';i++)
   {
      LCD1602_WriteDat(Disp_PromNAME[i]);
          Delayms(2);
   }
   LCD1602_WriteCom(0xC5);
   for(i=0;Disp_Name[i]!='\0';i++)
   {
      LCD1602_WriteDat(Disp_Name[i]);
          Delayms(2);
   }
   while(1);
}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LCD1602_GPIO=com;
   Delayms(1);
   E=1;
   Delayms(5);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uchar dat)
{
   E=0;
   RS=1;
   RW=0;
   LCD1602_GPIO=dat;
   Delayms(1);
   E=1;
   Delayms(5);
   E=0;
}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Com(0x38);
   LCD1602_WriteCom(0x0c);
   LCD1602_WriteCom(0x06);
   LCD1602_WriteCom(0x01);
   LCD1602_WriteCom(0x80);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j;
   for(j=0;j<a;j++)
   {
      for(i=0;i<125;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