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 V0对比度电位器问题

楼主(2020-04-15):
我用LCD1602的时候,他的V0我开始接了一个电位器,我把它拧到了最大,但是还是需要用一个手电筒才能勉强看清,然后我把电位器剪了,直接接到了地,但是还是需要点光才能看清,用手一挡就啥也看不见了。有没有大佬支支招啊,v0能接5v吗

网友A:
看你描述来说,电位器可能接线有误。
V0在0V---5V之间可变,你电位器是不是没有接5V电压,而只接了地和可调电位器中间脚?

网友B:
不能,V0是一个介于0-5V的电压,需通过电位器调节确定不同的LCD电压,调好后可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该电压

网友C:
背光没供电,和电位器没关系,电位器调的是对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描述来说,电位器可能接线有误。
V0在0V---5V之间可变,你电位器是不是没有接5V电压,而只接了地和可 ...

谢谢,已经解决了 ,我把另一端没接的接到了中间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我把另一端没接的接到了中间就好了

如果这样就好了的话,说明你的可调电阻有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因为两种接法等效

网友E:
1587011646(1).png 如图V0在0V---5V之间可变。

网友F:
关于这个问题,我直接VEE接2.2K电阻到地(负),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G:
应该可以直接接5v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