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74LS47简单的数码管静态显示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4-15):
基于51单片机和74LS47简单的数码管静态显示,用51单片机连接四个74LS47模块,每个模块连接一个数码管。调了很长时间,调出来了,很不容易,但是理解了就挺简单。对自认为有很大帮助。

具体程序如下:

//数码管动态显示
//74LS164(移位寄存器)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AT=P1^6; //数据输入
sbit CLK=P1^7; //时钟使能
unsigned char disp[4];
unsigned code dtab[10]={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共阳极接法0~9段码表(上)

void disp_164() //一位显示164移位输出函数
{
        uchar x,i,j;
        for(i=0;i<4;i++) //循环4次(4个数码管)
        {
                x=dtab[disp[i]];  //查表取段码
                for(j=0;j<8;j++)
                {
                        if(x&0x01) //先移出低位
                        DAT=1;
                        else DAT=0;
                        CLK=1;           //产生上升沿
                        x>>=1;
                        CLK=0;
                }
        }
}
void main()
{
        disp[0]=8;
        disp[1]=7;
         disp[2]=6;
        disp[3]=5;
        disp_164();
        while(1);
}

网友A:
写错了吧,是74LS164,怎么是74LS47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