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W-OB2202+LM324前段时间制作的充电器PCB原理图

楼主:
110W-OB2202+LM324,前段时间制作的锂电充电器110W,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玩玩。。。

PCB文件一起附上。

电路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110W-OB2202+LM324 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网友A(2020-12-01):
PCB画得真的很美观整齐,,,,功底不错

网友B(2021-08-03):
非常详细的方案,有个问题请教,原理图里的EC6是63V耐压,而EC2只有35V耐压,那就说明这个方案110W是32V3.5A左右,那么次级的肖特基和防反二极管就太小了,如果是54.6V2A,那么EC2的耐压肯定太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详细的方案,有个问题请教,原理图里的EC6是63V耐压,而EC2只有35V耐压,那就说明这个方案110W是32V3.5 ...

感谢指正,标识错误,EC2耐压是63V电解电容,次级二极管整流用的SF1006,10A600V的,防反二极管60V够用了,锂电的电压不会超的

网友D(2021-09-21):
1 仔细对比了你的PDF和PCB 最大的感觉就是原理图和PCB很多地方不对应 原理图上有的器件 在PCB上就找不到了 而且没有任何说明
2 整流桥的型号 我觉得应该是GBP406 原理图却给了一个错误的而且找不到的型号 MBR1006这个型号一样是找不到
3 变压器的电气原理图和封装也是存在一定的对应问题 我觉得作者应该把变压器的电气原理图查一下 这个是错的 即使是在错的基础上,那么12号脚出来的那条支路在PCB的哪个地方?
以上是我找到的一些问题 还望作者做出解答 若提问有不足 还请指正

网友E(2023-12-18):
楼主请教一下,启动电路上的npn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啊!去掉只剩下那个二极管行不行。

网友F(2024-05-30):
没有提供高频变压器T1的资料

网友G(2024-07-20):
12v 8a 应该怎么办

网友H(2024-09-23):
这个充电器可能是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I:
原理图再清楚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