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小白做的避障小车,霍尔测速 大佬看看电路有没问题?

楼主(2020-04-15):
电子小白做的避障小车proteus电路图,用霍尔传感器测小测速度,超声波传感测距离,用L298N驱动直流电机,还用电源模块不是很懂,有没有大佬可以指导小弟一下。
这是修改后的

网友A:
感觉没有问题。
电源部分也没有问题,MCU与L298可以各自供电,电压可以不同,L298输入口不会反串高电压到MCU。

网友B:
1、你这只是仿真的原理图,实际电路和这个差别很大的;2、实际上一个298最多也就只能控制两个电机;3、还有就是你要确定R3是否存在电平的变化,没有的话你这个电路估计行不通;4、7805的两端最好各放置一大一小两个电容(10uF、104pF),不然在实际电路中,在拔插电源的过程中,7805输出5V端容易产生大于5V的尖刺波形,可以直接把你的单片机烧坏;5、你的复位电路没有加一个按键并联到电容处,在没有看门狗的情况下,复位单片机就有点麻烦了;6、9V电源进来后没有加电源总开关,难不成开机关机都要直接拔插电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只是仿真的原理图,实际电路和这个差别很大的;2、实际上一个298最多也就只能控制两个电机;3、还有 ...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修改了下

网友C:
有点复杂 我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