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大神指点一下单片机矩阵键盘数码管动态显示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0-04-15):
代码是这样的,也是从论坛上看见的
#include<reg51.h>
#define KEYP P2
#define SEG7P P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nsigned char disp[4]= {0x40,0x40,0x40,0x40};
unsigned char scan[4]= {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int);//1ms
void scanner(void);

main() {

    while(1) {

        scanner();

    }

}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 i<x; i++)
          for(j=0;j<120;j++);
}

void scanner(void) {

    unsigned char col,row,dig;
    unsigned char rowkey,kcode;
    for(col=0; col<4; col++)
    {
        KEYP=scan[col];
        SEG7P=disp[col];
        rowkey=~KEYP&0x0f;
        if(rowkey!=0)
        {
            if(rowkey==0x01) row=0;
            else if(rowkey==0x02) row=1;
            else if(rowkey==0x04) row=2;
            else if(rowkey==0x08) row=3;

            kcode=4*col+row;

                                                if(kcode!=10&&kcode!=11){
            for(dig=3; dig>0; dig--)
                disp[dig]=disp[dig-1];
            disp[0]=TAB[kcode];
                        }

                            if(kcode==11){
            for(dig=0; dig<3; dig++)
                disp[dig]=disp[dig++];
            disp[0]=0x40;
                        }

            while(rowkey!=0)
                rowkey=~KEYP&0x0f;
        }

                                        if(kcode==10){
                                          int k;
                                                for(k=0;k<4;k++){
                                                disp[k]=0x40;
                                        }
                                }

        delay(4);

    }

}

楼主:
就是按了按键,数字不会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按了按键,数字不会出来

这只是初学者练手的习作,不能用于实战。给你一个示例+仿真,有详细注释,应该能看得懂。 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0-05-16):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初学者练手的习作,不能用于实战。给你一个示例+仿真,有详细注释,应该能看得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