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0-04-15):
用数码管显示DS18B20的温度测量值,初始化后,数码管先出现85,请问各位大佬怎么把这个85去掉,直接显示温度值。

网友A:
DS18B20首次加电初始化成功后在一定时间内读取的数据都是0x0550,解析后=85。这是一个等待DS18B20内部稳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维持1.2s。如不想显示这个过程可以在main函数初始化时循环读取DS18B20或其它方法消耗时间,等进入主循环再显示,就可以避开显示85这个过程。

网友B:
18b20确实是这样,上电后需要等几秒才能读出正确的数值

网友C:
写个延时等待一下,然后再进入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