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实际应用传输距离问题

楼主(2020-04-15):
工程实际应用中,非简单的仿真,单个DS18B20的传输距离,以及一根总线上多个DS18B20的传输距离。如果真是用了用0.5以上的屏蔽双绞线作为传输线,在单片机IO口端接外部上拉电阻的,单总线上连接多个(<=8个传感器)能满足50到100米的距离吗?

网友A:
DS18B20电路基于1-wire协议,需要上拉电阻以提高驱动性能。 如果将适当的上拉电阻与Cat 5e双绞线一起使用,则传输范围可达200米。 如果你使用有源上拉电路,则范围可达5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电路基于1-wire协议,需要上拉电阻以提高驱动性能。 如果将适当的上拉电阻与Cat 5e双绞线一起使用, ...

老哥,有实例吗?只要能验证多个DS18B20单总线传输50到100米就行,我也查了,有的说3米还可以,距离远了就出现传输失真。

网友B:
单总线多个DS18估计难到50m,单个的我测试到70多m可以。
搞过2个DS18共用1wire,MCU在2楼中间,一个DS在4楼,一个DS在1楼,怎么调时序都不成功,后来分成各自的IO口线,才可以用。在自己家2、3m网线是成功的。我现在的方法已经对单线多DS放弃了,另外室外的DS进水坏过,考虑更换时要取ID号,要重烧程序,现在3、4个DS都是各用1口线。
再者DQ的上拉电阻!谁用谁知道,反正我不用,用了就错,反复研究手册,结果还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总线多个DS18估计难到50m,单个的我测试到70多m可以。
搞过2个DS18共用1wire,MCU在2楼中间,一个DS在4 ...

多谢你的实例,太重要了,感谢!

网友C:
你好!这个实际应用中,做过12左右米三个传感器

网友D:
距离太远还是用无线传输吧,不过分布的较散可能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B:
10年前6元1只,现在便宜了,对精度没话可说,准的无法形容,用图片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实际应用中,做过12左右米三个传感器

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前6元1只,现在便宜了,对精度没话可说,准的无法形容,用图片说话

很真实的例子,谢谢你提供的例子!

网友E(2022-12-05):
上拉510Ω电阻能够到200米,实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