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找不到封装了,怎么回事?

楼主:
打开AD之后看不见自己的封装怎么解?有没有大佬知道?

AD软件右边元件库截图

AD软件右边元件库截图

网友A(2020-04-16):
库的路劲不对

网友B:
库的路径是没问题的,之前调了一下哪里,结果就看不到封装了。

网友C:
库放在同一个工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