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助51单片机DA转换锯齿波问题

楼主:
这是原理图

主要是将P0口的0x00到0xff通过DAC0832和两个运放转换成模拟信号-10V到+10V,数据总线接的是P0

这是程序

问题:我用示波器看锯齿波的时候是这样的

放大看

想知道我看锯齿波的输出电压会突然往下掉。。我只看输出的电压表时没问题,0X00到0XFF每增1,电压稳定增0.07V,怎么到了示波器就拉了胯。。

网友A(2020-04-16):
这种电压的下降,都发生在锯齿波“跳级”的时候

网友B:
输出加一个104电容滤波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加一个104电容滤波试试

感谢回复!用了电容滤波确实改善图像,可是上升图像仍然是非线性的,或者说我原本的图像就是非线性的,我在想是不是原本的电路图有问题,想从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B: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仔细看看你的第一级运放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考虑下用单片机产生方波,这个好做,再用积分电路转换成三角波,在积分出锯齿波,这样稳定很多程序也好写。

网友C:
说错了产生锯齿不是积分,电路可以网上搜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最终是修改了程序,用了XBYTE来增强了图像的线性。而图像不稳定的解决方法我最终换了运放的型号,换成LM324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