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在keil查看数据flash(EEPROM)中的值吗?

楼主(2020-04-16):
我在数据flash(EEPROM)写入数据,能在keil调试中,查看到被写入的值吗?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读出来,赋值给一个变量保存,设置断点到保存的变量,查看此变量的值,不会查看找某度

网友B:
你直接读出来看不就好了

网友C:
可参考这篇文章
keil调试查看ROM或RAM
https://blog.csdn.net/chenhezhuyan/article/details/8735696?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BlogCommendFromBaidu-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BlogCommendFromBaidu-1但是理论上只能查看flashROM的数据,看不到EEPROM的。
可以在程序里面写一段读出EEPROM128字节数据放进XDATA数组,就可以在RAM里查看了。

网友D:
有单片机的仿真器就行,同时你这单片机也要有内部的flash才行

网友E:
直接查看做不到,可以写入一些数据再读出来与原数据比对验证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赋值给一个变量保存,设置断点到保存的变量,查看此变量的值,不会查看找某度

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