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单片机电子琴程序

楼主(2020-04-16):
#include<reg52.h>//包含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sbit speaker=P1^4;//喇叭引脚定义
uchar a,b;//声明两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用于定时器初值的赋值
void check_key()//按键函数
{
        P3=0xff;//先赋给P3组口高电平
        switch(P3)//当有按键按下,P3口的状态就会改变
        {
                case 0xfe:P2=0x03;a=0xfb;b=0xe9;EA=1;break;//当第一个按键按下,P3口状态就是11111110,也就是0xfe,就执行后面的P2口点亮对应的LED,并给定时器赋初值,打开中断系统总开关
                case 0xfd:P2=0x5d;a=0xfc;b=0x5c;EA=1;break;
                case 0xfb:P2=0x4f;a=0xfc;b=0xc1;EA=1;break;//同上
                case 0xf7:P2=0x63;a=0xfc;b=0xef;EA=1;break;
                case 0xef:P2=0x6e;a=0xfd;b=0x45;EA=1;break;//P2组为发光二极管组
                case 0xdf:P2=0x7e;a=0xfd;b=0x92;EA=1;break;//注意:EA不能改为TR0
                case 0xbf:P2=0x07;a=0xfd;b=0xd0;EA=1;break;
                case 0x7f:P2=0x7f;a=0xfd;b=0xee;EA=1;break;
                default:EA=0;speaker=0;P2=0xff;//当P3口为其他状态时(包括无按键按下和多按键按下)关闭声音输出和LED
        }
}

void main()//主函数
{
        TMOD=0x01;//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0=a;//定时器0初值的高八位
        TL0=b;//定时器0初值的低八位
        ET0=1;//允许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while(1)//进入循环
        {
        check_key();//扫描按键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工作函数
{
        TH0=a;//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L0=b;//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speaker=~speaker;//喇叭引脚取反
}

网友A(2020-11-06):
你好 可以详细讲解一个给ab赋值 为什么会给他这个赋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