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的烟雾短信报警器程序+PCB+原理图

楼主(2020-04-16):
主要功能:
检测环境中是否有烟雾及可燃气体,如果存在上述气体,则发送报警短信到手机上
这个之前做的设计,只是实现了上述功能但是没有做任何冗余处理,分享给大家仅供参考

硬件介绍:
主控单片机:STM32F103C8T6,8M主频晶振,我用的是最小系统板
烟雾传感器:MQ-2烟雾传感器模块,带比较器,灵敏度可调,使用数字输出接口连接单片机
GSM/GPRS模块:果云GA6-B GSM/GPRS模块,只支持移动、联通的电话卡

附件是代码和PCB工程,实物图找到了再上传,希望有所帮助,如有疑问可留言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STM32F103C8T6
* 硬件连接说明
         使用单片串口2与GPRS模块通信  注:使用串口2可以避免下载和通信不会冲突
         STM32      GPRS模块
         打板子接线方法:               mini板子接线方法:
    PA3 (RXD2)->U_RX               PA3 (RXD2)->U_TX
         PA2 (TXD2)->U_TX               PA2 (TXD2)->U_RX
         GND           ->GND                GND           ->GND

         PA9(TXD1)--->调试信息端口
         PA10(RXD1)-->调试信息端口
设计:
(1)LED0-7设置的引脚为:PB4-7 PB12-15
(2)KEY0-3设置的引脚为:PA4-7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key.h"
#include "GA6_module_error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Buf2_Max           100 //串口2缓存长度
#define STABLE_TIMES  20  //等待系统上电后的稳定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char Uart2_Buf[Buf2_Max];//串口2接收缓存
u8 First_Int = 0;
char error_result[20];

static char  *phone_num = "AT+CMGS=\"15678314556\""; //修改这里可以修改电话号码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CLR_Buf(void);     //清除串口2接收缓存
u8 Wait_CREG(u8 query_times);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u8 Find(char *a);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int check_status(void)
{
        int ret;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OK",3,50);//测试通信是否成功
        if(ret == 0)
        {
                return COMMUNITE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PIN?","READY",2,50);//查询卡是否插上
        if(ret == 0)
        {
                return NO_SIM_CARD_ERROR;
        }

        ret = Wait_CREG(3);//查询卡是否注册到网络
        if(ret == 0)
        {
                return SIM_CARD_NO_REG_ERROR;
        }
        return 1;
}

/***************************************************************
注:当然你可以返回其他值,来确定到底是哪一步发送指令出现失败了。
****************************************************************/
int send_text_message(char *content)
{
        u8 ret;
        char end_char[2];

        end_char[0] = 0x1A;//结束字符
        end_char[1] = '\0';

        //设置存储位置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PMS=\"SM\",\"ME\",\"SM\"","OK",3,100);
        if(ret == 0)
        {
                return AT_CPMS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MGF=1","OK",3,50);//配置为TEXT模式
        if(ret == 0)
        {
                return AT_CMGF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AT+CSCS=\"GSM\"","OK",3,50);//设置字符格式
        if(ret == 0)
        {
                return AT_CSCS_ERROR;
        }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phone_num,">",3,50);//输入收信人的电话号码
        if(ret == 0)
        {
                return AT_CMGS_ERROR;
        }

        UART2_SendString(content);
        ret = UART2_Send_AT_Command_End(end_char,"OK",1,250);//发送结束符,等待返回ok,等待5S发一次,因为短信成功发送的状态时间比较长
        if(ret == 0)
        {
                return END_CHAR_ERROR;
        }

        return 1;
}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串口2负责与GA6模块通信,串口1用于串口调试,
*******************************************************************************/
int main(void)
{
        u16 key_value;
        u8  i;
        u8  run_led_flag = 0;
        int  ret;

        SysTick_Init_Config();   //系统滴答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           //GPIO初始化
        Key_GPIO_Config();
        USART2_Init_Config(115200);  //串口2初始化
        Timer2_Init_Config();        //定时器2初始化

        USART1_Init_Config(115200);//UART1用作串口调试信息

        UART1_SendString("系统启动.......................\r\n");

        // 等待系统上电稳定
        for(i = 0;i < STABLE_TIMES;i++)
        {
                delay_ms(50);
        }

        memset(error_result,'\0',20);

                if(run_led_flag == 0)
                {
                        LED0_ON();
                        UART1_SendString("LED0_ON\r\n");
                        run_led_flag = 1;
                }
                else
                {
                        LED0_OFF();
                        UART1_SendString("LED0_OFF\r\n");
                        run_led_flag = 0;
                }

                ret = check_status();
                if(ret == 1)
                {
                        ret = send_text_message("hello,Smoke Detector text test!");//发送TEXT短信
                }
                if(ret == 1)
                {
                        sprintf(error_result,"成功发送TEXT短信\r\n");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LED1_ON();
                }
                else
                {
                        sprintf(error_result,"错误代码 : %d\r\n",ret);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LED1_OFF();

                }

        while(1)
        {
                delay_ms(50);

                /*if(run_led_flag == 0)
                {
                        LED0_ON();
                        UART1_SendString("LED0_ON\r\n");
                        run_led_flag = 1;
                }
                else
                {
                        LED0_OFF();
                        UART1_SendString("LED0_OFF\r\n");
                        run_led_flag = 0;
                }

                ret = check_status();
                if(ret == 1)
                {
                        ret = send_text_message("hello,Smoke Detector text test!");//发送TEXT短信
                }
                if(ret == 1)
                {
                        sprintf(error_result,"成功发送TEXT短信\r\n");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LED1_ON();
                }
                else
                {
                        sprintf(error_result,"错误代码 : %d\r\n",ret);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LED1_OFF();

                }*/

                if(run_led_flag == 0)
                {
                        LED0_ON();
                        UART1_SendString("LED0_ON\r\n");
                        run_led_flag = 1;
                }
                else
                {
                        LED0_OFF();
                        UART1_SendString("LED0_OFF\r\n");
                        run_led_flag = 0;
                }

                //key_value = Key_Down_Scan();

                // 当有烟雾产生时
                if(Smoke_Detection() == 0)
                {
                                ret = check_status();
                                if(ret == 1)
                                {
                                        ret = send_text_message("WARNING: Smoke Detected!");//发送TEXT短信
                                }
                                if(ret == 1)
                                {
                                        sprintf(error_result,"成功发送TEXT短信\r\n");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LED1_ON();
                                }
                                else
                                {
                                        sprintf(error_result,"错误代码 : %d\r\n",ret);
                                        UART1_SendString(error_result);
                                        LED1_OFF();

                                }
                }

        }
}

/*******************************************************************************
* 函数名  : USART2_IRQHandler
* 描述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0;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art2_Buf[First_Int] = Res;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2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
* 函数名  : TIM2_IRQHandler
* 描述    : 定时器2中断断服务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static u8 flag =1;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2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TIM2更新中断标志

                if(flag)
                {
                        //LED4_ON();
                        flag=0;
                }
                else
                {
                        //LED4_OFF();
                        flag=1;
                }
        }
}

/*******************************************************************************
* 函数名 : CLR_Buf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void)
{
        u16 k;
        for(k=0;k<Buf2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2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u8 Wait_CREG(u8 query_times)
{
        u8 i;
        u8 k;
        u8 j;
        i = 0;
        CLR_Buf();
        while(i == 0)
        {

                UART2_Send_Command("AT+CREG?");
                delay_ms(100);

                for(k=0;k<Buf2_Max;k++)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Smoke_MessageAlarm(Code).7z

代码工程(使用Keil MDK-ARM打开)

SmokeDetectorMessage(PCB).zip

PCB工程(使用Altium Designer打开)

网友A:
漂亮啊。挺好的。

网友B:
顶LZ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