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池供电5V的选择问题,体积要小,求指点

楼主(2020-04-16):
我想在板子上用3.7v的聚合物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5V,产品需要体积小,请问大家一般都是选择什么样的锂电池?升压电路和充电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看到某宝上有一些现成的模块但是没搞明白是怎么工作的。谢谢大家。

网友A:
LIR2032,就一钮扣电池那么大,还有更小的,马云家里多的是,你可以自己找
小体积就小容量,你自己有电池外形了再画封装,基本是没有现成的给你的

网友B:
升压模块原理大概是:用一个高频振荡器把直流电先变成交流电,升压后再整流变成需要的直流电。你需要的单节锂电池升到5V的模块网上有很多,其实充电宝就是把单节锂电池升压成了5V。如果在仪器设备上使用,找一个性能可靠的小模块即可。

网友C:
要算供电时间,升压电路效率,推算电池容量,然后后才能选择合适的电池。

网友D:
3.7v的聚合物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5V,  升压是必然的。升压器本身的空载损耗不小,电池又要体积小,是个大矛盾。升压器效率90~95%算很高了。
建议换低电压的单片机,并考虑低功耗。

楼主:
好的,我打算改用STC8A8K的单片机了,工作电压低一点。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