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7 STM32F103配置

楼主(2020-04-16):
#include "TM1637.h"

uint8_t  dpFlag = 0;//主函数有说明
unsigned char  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ataDp[]={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struct {
        char shi;
        char ge;
}Hour;

struct {
        char shi;
        char ge;
}Min;

/*
  *@breif GPIO_INIT
  *@note  no
*/
void SysTick_Delay_Us(unsigned int i)
{
   for(;i>0;i--);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M1637_RCC_Cmd(TM_DIO_CLK|TM_CLK_CLK,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M_DIO_PIN | TM_CL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éè???aí?íìê?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TM_D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
时钟线为高时,数据线由高变低
*/
void I2C_Start(void)
{
        CLK_1;
        DIO_1;
        SysTick_Delay_Us(140);

        DIO_0;
        SysTick_Delay_Us(140);
        CLK_0;
        SysTick_Delay_Us(140);
}

/*
*时钟线为高时,数据线由低变高
*/
void I2C_stop(void)
{

        CLK_0;
        SysTick_Delay_Us(140);
  DIO_0;
        SysTick_Delay_Us(140);

  CLK_1;
        SysTick_Delay_Us(140);
        DIO_1;
        SysTick_Delay_Us(140);
}

   //写一个比特位
    void TM1637_WriteBit(unsigned char mBit)
    {
             CLK_0;
             SysTick_Delay_Us(140);

         if(mBit)
                   DIO_1;
         else
                   DIO_0;

         SysTick_Delay_Us(140);
         CLK_1;
         SysTick_Delay_Us(140);
}

//写一个字节
    void TM1637_WriteByte(unsigned char Byte)
    {
              char loop = 0;
              for(loop = 0;loop<8;loop++)
              {
           TM1637_WriteBit((Byte>>loop) & 0x01);//先写低位
              }
                    CLK_0;
                    SysTick_Delay_Us(140);
        DIO_1;
        SysTick_Delay_Us(140);
        CLK_1;
            SysTick_Delay_Us(14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M_DIO_PORT ,TM_DIO_PIN) == 0x01);
                    //等待应答信号
    }

/*
*写指令函数
*B7:B6 =01  数据命令控制
*            11地址命令控制
*            10显示命令控制
*/

void TM1637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mData)
{
        I2C_Start();
        TM1637_WriteByte(mData);
        I2C_stop();
}

/*
*@note  写入地址和数据
*/

void TM1637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mData)
{
        I2C_Start();
        TM1637_WriteByte(addr);
        TM1637_WriteByte(mData);
        I2C_stop();
}

  /*
   控制显示,配置好数据结构体之后,直接调用该函数就可以显示
    */
    void Time_Display(void)
    {
            TM1637_WriteCommand(0x40);

            if(dpFlag)
        TM1637_WriteData(0xc1,DataDp[Hour.ge]);

            else
        TM1637_WriteData(0xc1,Data[Hour.ge]);

        TM1637_WriteData(0xc0,Data[Hour.shi]);
        TM1637_WriteData(0xc2, Data[Min.shi]);
        //TM1637_WriteData(0xc1, Data[Min.ge]);
        TM1637_WriteData(0xc3, Data[Min.ge]);
        TM1637_WriteCommand(0x8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