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需要多个模块,但只有一个vcc怎么办

楼主(2020-04-1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所需电源电压相同可以接在一起,如果不一样需要另外重新接其他电源

网友B:
电压一样了在电源功率范围内使用公共电源就行,电压不一样了可以考虑使用升压模块或者使用高电压,然后分出一部分经过降压

网友C:
直接电源外接一排排针就好了

网友D:
外接一个5V电源供电,对程序运行没有影响

网友E:
可以接一起,电压下降就并联电容。

网友F:
模拟模块和数字模块之间最好用一个磁珠隔离开,每个模块并联一个106和104的电容

网友G:
建一个公共连接点作为VCC,然后将系统中的所有VCC连接到该公共点。

网友H:
一个VCC就可以了,前提是电源功率足够。直接并联接到电源上而且共地,看你模块需要的电压是怎么样的,高就升压,低就稳压。这些都是有现成的方法的,具体电路你直接摆渡都找得到

网友I:
5V接5V,3,3V用5V稳压芯片   接3.3V,各模块接口对接口连起来。

网友J:
并联电压相同,如果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进行并联,把VCC引出来接一排排针,然后接线即可。没法焊接的话可以用面包板。

网友K:
可以用导线按个连起来

网友L:
可以根据需要,和电流表大小,采取不同模块接入方式,或采取稳压的方式接入,或直接接入。要保障电压稳定可靠,或不互相干扰接。

网友M:
功率大的话,得用大电流的IC供电,各IO接上拉,不然单片机吃不消。

网友N:
只要供电电源的电流足够,模块直接并联即可。

网友O:
可以把VCC引出来接一排排针,然后其他模块用杜邦线接上即可

网友P:
电源功率够的话直接并上就行了,一定要共地,不然容易故障,电源不稳定可以简单并接电容

网友Q:
可以用面包板

网友R:
用排针引出来啊,5V得模块接5v,3.3你就接一个稳压

网友S:
所有模块都接到电源上,只要电压一样,直接往上接。

网友T:
看看接电压同不同  如果不同就价格线性稳压就行 相同的话
拉在一起就是 但是看看  模块的用电量就是电流
如果大了看看电源够不够功率
如果不够  电压会下降的

网友U:
一起接电源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