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串口字符串不连续的问题

楼主(2020-04-16):
我弄的单片机检测粉尘,蓝牙数据发过来字符串第一个字符贼容易出问题,第一个字符和后面的字符直接分开了,大概的程序在下面

unsigned char dis[4]="000";
void sendChar(uchar a)                                 //单片机发送一个字节
{
        SBUF = a;
                 //小延时
        for(i=0;i<5;i++);

}

void sendString(uchar *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ES=0;
    while(*s!='\0')
        {
           sendChar(*s);
           s++;
                 while(TI==0);
           TI=0; //软件置零
        }
         ES=1;
}
void Timer0Init()
{
    TMOD|= 0x20;
    SCON|=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然后在主程序调用 sendString(dis);

蓝牙设置了9600的波特率和手机也连的上

有大佬栞栞问题嘛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哈

网友A:
hao dong xi a

网友B:
unsigned char dis[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dis[3]="000";

不是要留个位置给\0嘛,这个我改过了没得用

楼主:
和晶振电容有关嘛,我用的30pf的没找到22pf

网友C:
请问蓝牙传输在程序中体现在哪一部分呢?

网友D:
发送第一个字符前加延时。

网友E:
你好!把发送字节里面的延时去掉

网友F:
你好,这个我做过,如果你处理的蓝牙发送的数据是8bit的,意味着不能发送字符串,如果你有字符串数据,你可以选择把数据处理成一个数据发过去,再进行解析,也可以对你蓝牙发送函数进行一个处理,多个发送,,

网友G:
有没有丢包的可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和晶振电容有关嘛,我用的30pf的没找到22pf

这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H:
蓝牙的协议延时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