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为什么不用复位电路就正常工作?

楼主(2020-04-16):
之前学stc89c52时,师傅说单片机最小系统包括晶振电路,复位电路,电源。为什么stc 15不用复位电路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芯片内部自带复位电路

网友B:
肯定内部带了啊

网友C:
说明芯片内部的上电复位做的很好,满足要求。

网友D:
自己带了复位

网友D:
内部有复位电路

网友E:
此单片机内部有复位电路,除了进入系统的正常初始化之外,当由于程序运行出错或操作错误使系统处于死锁状态
时,为摆脱困境,也需按复位键重新启动。

网友F:
这个芯片本身就具有复位功能,所以不需要再加复位电路了。

网友G:
芯片内部有复位电路

网友H:
内部集成了复位电路。

网友I:
复位类似于重启的功能,上电后可以正常工作,就像手机可以开一次机后,很久不动关机键一样,但有时候会卡机,需要重启一样

楼主:
感谢各位解惑

网友J:
内部有复位,也看你是有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网友K:
很多单片机都有POR(POWER ON RESET), 可以研究一下,理解会深刻些

网友K:
很多单片机都自带Power on reset, 上电瞬间RST IO会位置一端时间低电平, 供系统reset, 一般查看datasheet reset章节都会有详细说明, 然后就是external reset, 寄BOR (brown out reset),可以多研究机种单片机 例如AVR , MSP430 , stm32都有说明.

网友L:
这种问题,多看手册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