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电子秤程序 称重逻辑

楼主(2020-04-16):
实时重量计算,附带可分部拿走部分的重量,OLED显示  同时可通过串口上位机显示拿去部分的重量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adc.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include "pwm.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char current[]={"current:"};
    char take[]={"t a k e:"};
                char carry[]={"current:"};
                u8 i=0 ;
    System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OLED清屏*/
                Init_HX711pin();
          USART1_Config();
                delay_ms(100);
    key_init();
                OLED_ShowString(0,2,current,16);
                OLED_ShowString(0,4,take,16);
                Get_Weight();
          offset=Weight_Shiwu;
        while(1)
        {
    Get_Weight();
    tot=Weight_Shiwu-offset;
          if(tot<=0)tot=0;
    OLED_ShowNum(80,2,tot,6,16);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0) == 0)
                {
                        delay_ms(500);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0) == 0)
                                        {
            i++;
                                        }
                }
    if(i==1)
                {
                  tot_old=tot;
                        i=2;
                        err=0;
      OLED_ShowChar(75,4,'*',16);
      OLED_ShowChar(65,4,' ',16);
      OLED_ShowNum(80,4,err,6,16);
                }
    if(i==3)
                {
      err=tot_old-tot;
                        i=0;
                  if(err<=0)
                  {
                  err=-err;
                   }
      OLED_ShowChar(75,4,'*',16);
      OLED_ShowChar(65,4,'*',16);
      OLED_ShowNum(80,4,err,6,16);
      USART_SendData(USART1,err);
                }
    //  USART_SendData(USART1,err);
        }

}

电子秤串口 oled

网友A(2021-03-05):
怎么接线呢

网友B:
你用的传感器量程是多大的?我目前做了一款使用51做的,输出用的是LCD1602,感觉不够用,想输出用OLED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