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都不相信DS1302有这样的走时精度

楼主:
   前段时间闲来无事,用DS1302+LCD12864+AT89S52制作了一款万年历,程序是从网上下载的,只是稍微做了一下修改(主要是修改了与时钟芯片通信的管脚),硬件焊接好拷入程序试机,每24小时的误差快3秒左右(用GPS卫星时间做测量基准)。

    每24小时快3秒有点不能接受,于是想提高一下精度,在网上买了5PPM的晶振,自己制作了双绞线电容,换上晶振后,将绞线电容焊在晶振和地之间(晶振的两只脚各接一只,共二只绞线电容),换好的晶振用热熔胶完全封住,这样可以将温度的影响降到最低。

                通过与标准时间对比,不断的修改绞线电容的长度(修改长度即改变了电容量),2020年3月15日将自制万年历的时间与标准时间调到完全一样,到2020年4月15日,间隔了30天,查看时间,竟然一秒不差,我都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样的精度。
       喜欢动手制作的朋友可以按我的方法试一试,这样的走时精度叫人特别欣喜,欢迎大家讨论交流。

网友A(2020-04-17):
老实说,我用DS1302都不用加什么料,直接使用走时都很准.现在一年了,都没有差什么.走时不准,我觉得应该是晶振问题.

网友B:
就是晶振问题,晶振误差大,便宜的都这样

网友C:
绞线电容上个图、链接或制作方法,求学习。

网友D:
楼主,程序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
值得高兴!恭喜

网友F:
绞线电容就是用两根0.36mm左右的漆包线绞缠在一起,拧成麻花状,通过调整漆包线的长度来调整电容量
电容大了就剪短一些,电容小了就加长一些。

网友F:
程序我就是在这个论坛里下的,如果信号输入脚与你自己的硬件不一样,修改一下引脚定义就行了

网友G(2020-05-17):
引用 网友F:
绞线电容就是用两根0.36mm左右的漆包线绞缠在一起,拧成麻花状,通过调整漆包线的长度来调整电容量
电容大 ...

绞的松紧也影响容量,容量大了松开一段,小了再绞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绞线电容就是用两根0.36mm左右的漆包线绞缠在一起,拧成麻花状,通过调整漆包线的长度来调整电容量
电容大 ...

任意直经漆包线或塑料线绞一起都行(网线芯线),散开一段电容变小,绞紧电容变大。

网友H(2023-08-29):
引用 网友C:
绞线电容上个图、链接或制作方法,求学习。

给你一个自制绞线电容的方法:把两股细的漆包线像拧麻花一样拧在一起,取5cm长左右,一端并联在晶振的两端,另一端悬空, 这样做可以降低振荡频率,通过改变"麻花"的长度就能提高走时精度了,,注意,这个方法值适用于走时偏快的时钟.

网友I:
还有温度也会影响晶振精度,请再对比一下夏天和冬天的时间精度,以后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J:
以前的电子手表我就是用这样的办法调精度的,现在用单片机了,完全不需要这么麻烦,一天快3秒,可以在某一个时间比如夜里3点30分30秒的时候,把读出的秒减3再写入1302(要有一个标志位,免得一直改写)。如果做的多,增加一个菜单用于增减时间。

网友K:
我也喜欢用电容打磨石英钟。以前是隔一段时间对比调整一次,直到满意。现在采用单片机分别测量高精度频率(例如rx8025t输出的32768hz)和待调整晶振频率,再根据测量结果用电容反复调整石英钟频率。这样能大大缩短调整时间。
晶振频率与温度成反比,可在环境温度15度左右调整频率(我们这里年均温15度),这样基本兼顾冬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绞线电容上个图、链接或制作方法,求学习。

网线内的双绞线类似,用漆包线两根,绞在一起,一端悬空,另外两个头焊接在电路上,当电容用。主要是利用两根导线组成小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绞线电容就是用两根0.36mm左右的漆包线绞缠在一起,拧成麻花状,通过调整漆包线的长度来调整电容量
电容大 ...

绞紧点容量大,松开容量减小。可以不比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