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小数点后两位数的秒表,定时器该如何设置,公式怎样计算小数点后面的值

楼主(2020-04-16):
(无正文)

网友A:
计算总的毫秒数,然后除以1000,整数部分是秒,余数部分是毫秒小数

网友B:
6位百分秒表

网友C:
51单片机大多数12MHz,那么以现在的能以12M主频的来说,你要计算秒的后两位则以最小10ms为计数单位,通常可以让单片机1MHz计数,则1/1M=1us为一个计数时间,定时器计数值为2个位组合成的16位,最大计数值为65535,则需计数10000中断一次即为10ms=0.01s,实际计数可能存在偏差,此时借助示波器检测调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