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温控+流水灯电路问题

楼主(2020-04-16):
各位大佬们
请问P3口接按键然后直接接地,
其他的接地的地方需不需要装一个二极管 比如晶振的接地端

还有 请问怎么操作才能让流水灯不影响我按键控制温度上下限

楼主: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b,c,d,i;
        i=0;
        a=2;
        b=7;
        c=2;
        d=4;
        LED_BUS=0;
        LED = 0 ;
        heater = 0 ;
        Init_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指到第一行第一列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Temp_Buffer = Get_temp();                                          //读取DS18B20的值
        Delay_ms(1000);                                                                //等待1s等待DS18B20数据稳定
        LCD1602_write_com(0x01);
        while(1)
        {
                if(TH11==0)
                {
                        ++a;
                }
                if(TH12==0)
                {
                        --a;
                }
                if(TH21==0)
                {
                        ++b;
                }
                if(TH22==0)
                {
                        --b;
                }
                if(TL11==0)
                {
                        ++c;
                }
                if(TL12==0)
                {
                        --c;
                }
                if(TL21==0)
                {
                        ++d;
                }
                if(TL22==0)
                {
                        --d;
                }
                if(a>=9)
                {
                        a=9;
                }
                if(b>=9)
                {
                        b=9;
                }
                if(c>=9)
                {
                        c=9;
                }
                if(d>=9)
                {
                        d=9;
                }
    LED_BUS = tab[i];
                i++;
                if(i==8)
                {
                        i=0;
                }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TH=");
                LCD1602_write_data(a+0x30);
                LCD1602_write_data(b+0x30);
                LCD1602_write_data(0xdf);
                LCD1602_write_data(0x43);
                LCD1602_write_data(0x20);
                LCD1602_write_word("TL=");
                LCD1602_write_data(c+0x30);
                LCD1602_write_data(d+0x30);
                LCD1602_write_data(0xdf);
                LCD1602_write_data(0x43);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指到第二行第一列
                LCD1602_write_word("TEMP = ");
                Temp_Buffer = Get_temp();                          //读取DS18B20的值
                if(flag_temper == 1)                                                //根据温度标志位显示温度正负
                {
                        LCD1602_write_data('-');
                }
                if( Temp_Buffer/1000 != 0 )                                        //如果第一位为0,忽略显示
                {
                        LCD1602_write_data(Temp_Buffer/1000+0X30);           //显示温度百位值
                }
                if( Temp_Buffer/1000 == 0 && Temp_Buffer%1000/100 == 0 )                        //百位十位都为0,忽略显示
                {
                }
                else
                {
                        LCD1602_write_data(Temp_Buffer%1000/100+0X30);           //显示温度十位值
                }
                LCD1602_write_data(Temp_Buffer%100/10+0X30);           //显示温度个位值
                LCD1602_write_data('.');                                                   //显示小数点
                LCD1602_write_data(Temp_Buffer%10+0X30);                //显示温度十分位值
                LCD1602_write_data(0xdf);               //显示字符°
                LCD1602_write_data(0x43);                                                   //显示字符C
                Delay_ms(500);
    if(Temp_Buffer%1000/100 >= a && Temp_Buffer%100/10 >= b)        //温度大于等于27℃停止加热
                {
                        heater = 0;
                        LED = 0;
                }
                if(Temp_Buffer%1000/100 <= c && Temp_Buffer%100/10 < d)        //温度小于23℃开始加热
                {
                        heater = 1;
                        LED = 1;
                }
        }
}

网友A:
不同IO口不会互相影响,按键按下只会把那一位的电平拉低。端口复用才有可能影响别的功能。

网友B:
楼主你问题不太清楚啊,首先你的设计思路我们不知道,代码太多了看着烦。然后为什么流水灯会影响上下限?你要说流水灯会让温度波动我倒是信,这个可以用pid控制解决。你这个影响上下限让我黑人问号脸。会不会是什么数组被修改了没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