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0-04-16):
有大佬知道这是啥吗

网友A:
可调电阻

网友B:
一个电位器,可以调节输入电压

网友C:
是可娈电阻器。
可变电阻首先是一种电阻,它在电子电路中可以起电阻的作用, 它与一般电阻的不同之处是它的阻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变化, 在一些要求电阻值变动而又不常变动电路中使用。

网友D:
滑动变阻器

网友E:
可调阻值的电位器

网友F:
一般为电阻或者电感,但是不一定,你要具体看的封装的是什么。这只是原理图,你要看他对应的实物,或者说双击它会出现对应的封装

网友G:
滑动变阻器?

网友H:
应该是多圈电位器

网友I:
可调电位器

网友J:
这个好像叫“电位器”吧

网友K:
线绕可调电位器,类似3296精密多圈电位器一样。

网友L:
就是电位器,有些电路图中元件的符号不统一,但是旁边标注了WR1,这是电位器的意思。

网友M:
电位器,就是可以调节的电阻,变化范围0~n。(n代表标称阻值)

网友N:
单联三脚电位器,取值10K欧

网友O:
可以调节阻值的电阻

网友P:
可调电阻,也就是电位器,滑动划片可以改变输入电阻大小

网友Q:
可调电阻器

网友R:
帅哥,这个叫做电位器。

网友S:
滑动变阻器,接两端是最大值的定值电阻,一端接滑动端是可调电阻

网友T:
你要注意他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U:
电位器或者叫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