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4-16):
这是PT100温度测试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  数码管的
sbit wela=P2^7;

sbit dclk=P1^0;  //  串行时钟
sbit din=P1^1;   //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dout=P1^2;  //  串行数据输出
sbit cs=P1^4;    //  片选
sbit busy=P1^5;  //  转换状态信号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带小数点
                        0x87,0xff,0xef};

uint wendu;

void start() //启动ad芯片
{
        dclk=0;
        cs=1;
        din=1;
        dclk=1;
        cs=0;

}

/*void xieshuju(unsigned char num) //SPI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count=0;
        dclk=0;
        for(count=0;count<16;count++)
        {
                num<<=1;
                din=CY;
                _nop_();
                dclk=0; _nop_();_nop_();_nop_(); //上升沿有效 ??????0
                dclk=1; _nop_();_nop_();_nop_();
        }
}            */
void xieshuju(unsigned char num)                  //写数据 16位
{
        unsigned char count=0;
        dclk=0;
        for(count=0;count<16;count++)
        {
                num<<=1;
                _nop_();
                din=CY;
                _nop_();
                dclk=1; _nop_();_nop_();_nop_(); //
                dclk=0; _nop_();_nop_();_nop_();
        }
}
void xiemingling(uchar num)         //    写命令8位
{
        uchar count=0;
        dclk=0;
        for(count=0;count<8;count++)
        {
                num<<=1;
                _nop_();
                din=CY;
                _nop_();
                dclk=1; _nop_();_nop_();_nop_(); //
                dclk=0; _nop_();_nop_();_nop_();
        }
}
uint dushuju() // 读数据 16位
{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int Num=0;
        dclk=0;
        for(count=0;count<16;count++)
        {
                Num=(Num<<=1)|dout;
                _nop_();                   ////
                dclk=1; _nop_();_nop_();_nop_(); //
                dclk=0; _nop_();_nop_();_nop_();
        }
        return(Num);
}

void delay(uchar x)           //延迟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wendu)                        //数码管显示程序
{
        unsigned int A1,A2,A3,A4;

        A1=wendu/1000;
        A2=wendu%1000/100;
    A3=wendu%100/10;
    A4=wendu%10;

    dula=1;
    P0=table[A1];                //显示千位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0);

    dula=1;
    P0=table[A2];                //显示百位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0);

    dula=1;
        P0=table[A3];                //显示十位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0);

        dula=1;
        P0=table[A4];                //显示个位
    dula=0;
        wela=1;
        P0=0x77;
    wela=0;
    delay(10);
}

int jzzh(int a )        //   进制转换 2进制转换成10进制
{
        int b=0;
        while(a)
        {
                if(a%2)
                b++;
                a=a/2;
        }
        return b;
}

void main()
{
         uint w,ady,sdy;
         start();
         xiemingling(0x08);      //   写模式寄存器
         delay(10);
         xieshuju(0x000a);             //  默认值 复位值
         delay(10);
         xiemingling(0x10);             //   写配置寄存器
         delay(10);
         xieshuju(0x1100);                 //
         delay(10);
         xiemingling(0x28);                 //  写 io寄存器
         delay(10);
         xiemingling(0x01);             //   10uA电流
         delay(10);
         xiemingling(0x5c);             //  连续读取模式
         delay(10);
         while(1)
         {
//                  if(dout==0)
//                 {
                 sdy=dushuju();//}
                 delay(20);
                 sdy=jzzh(sdy);
                 ady=sdy/65536;
                 w=2.5806*ady-258.1234;
                 display(w);
                 delay (10);
                 xiemingling(0xff);                 ////  复位
                 xiemingling(0x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