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库函数,MQ135空气质量检测+DHT11温湿度检测+OLED汉字显示

楼主(2020-04-16):
MQ135采用模拟信号,OLED显示采样频率,接PA0或PA3均可;DHT11接PC0或PC13均可,128*64的OLED 做了几个简单的汉字库,自己可以往里面添加24*24,12*12均可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tsenso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key.h"
#include "dht12.h"
#include "text.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8 t=0;
//         u8 k=0;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u8 temperature1;
         u8 humidity1;
         u16 adc1;
         u16 adc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KEY_Init();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OLED_Init();
         Adc_Init();
         OLED_Show_hanzi12(0,0,0);        //温
   OLED_Show_hanzi12(12,0,3);        //度
         OLED_ShowString(24,0,"1:",12);
         OLED_Show_hanzi12(48,0,8);         //℃
         OLED_Show_hanzi12(0,12,2);//浓
         OLED_Show_hanzi12(12,12,3);//度
         OLED_ShowString(24,12,"1:",12);
         OLED_Show_hanzi12(70,0,1);//湿
         OLED_Show_hanzi12(82,0,3);        //度
         OLED_ShowString(94,0,"1:",12);
         OLED_ShowString(118,0,"%",12);
   OLED_Show_hanzi12(0,40,0);        //温
   OLED_Show_hanzi12(12,40,3);        //度
         OLED_ShowString(24,40,"2:",12);
         OLED_Show_hanzi12(48,40,8);         //℃
         OLED_Show_hanzi12(0,52,2);//浓
         OLED_Show_hanzi12(12,52,3);//度
         OLED_ShowString(24,52,"2:",12);
         OLED_Show_hanzi12(70,40,1);//湿
         OLED_Show_hanzi12(82,40,3);        //度
         OLED_ShowString(94,40,"2:",12);
         OLED_ShowString(118,40,"%",12);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t=' ';
         DHT11_Init();
         DHT12_Init();//DHT11初始化
        while(1)
        {
                OLED_Refresh_Gram();
                t++;
                adc1=Get_Adc(0X00);
                adc2=Get_Adc(0X03);
                OLED_ShowNum(36,12,adc1,4,12);//显示ADC的值
                OLED_ShowNum(36,52,adc2,4,12);//显示ADC的值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OLED_ShowNum(36,40,temperature,2,12);        //显示温度
                OLED_ShowNum(106,40,humidity,2,12);
                DHT12_Read_Data(&temperature1,&humidity1);        //读取温湿度值
                OLED_ShowNum(36,0,temperature1,2,12);        //显示温度
                OLED_ShowNum(106,0,humidity1,2,12);                                //显示湿度
                 delay_ms(250);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请问里面有仿真图吗?

网友B:
请问有采集dht11数据并显示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采集dht11数据并显示程序吗

看我第一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里面有仿真图吗?

没有,比较简单就没弄仿真

网友C(2020-12-18):
请问可以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