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自平衡方块程序,分享资料

楼主(2020-04-16):
自平衡方块,拿去自学
/*
知乎:天下行走
CSDN:技术创造无限可能
闲鱼:抉择之刃银
*/

/*
针对角度环的期望角度为速度环输出+机械中值的提问:
【一】
问:
        当我在小车(平衡小车)前侧绑一块小铁块,这会使得机械中值后倾,=-27度,然后我将车子扶在机械中值的角度位置然后开机,但车子一开机就往前跑。为什么?
答:
        问题分析:
                                        起始速度偏差=0(因为没有动轮子呀)——>外环输出=0(即内环期望角度=0)
                                        But:开局实际角度= -27度——>开局内环输出就等于(-27-0)*(-1) = +27  //Kp为负数,这里设为-1
                                        即根本是因为开局时 外环输出!=机械中值(这里机械中值可以等效说成实际角度,但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等效说成的。譬如我开机时小车不摆在机械中值位置时就不能等效说成。)
                                        =====>>>>所以开局时车子肯定往前跑!!!
        解决思想:
                                        起始Target=Real就可以了。
        解决方法:
                                        测机械中值譬如 = -27度,则使得内环期望角度=外环输出 + 机械中值。

【二】
若:外环输出==机械中值,即开局速度偏差=0时,机械中值=0则外环输出=0,即内环输入=0。
又有内环反馈=0,所以这时候开局内环输出就等于(0-0)*(-1) = 0===>车子必然直立静止在原地。

【三】
若:外环输出!=机械中值,即开局速度偏差=0时,机械中值!=0,但我开局不把车子摆在机械中值位置。譬如举例当机械中值=-27度,我开机将车子实际角度摆在0度位置。则此时
速度偏差=0则外环输出=0,即内环输入=0。
又有内环反馈=0===>理论上小车直立静止,BUT!车子根本不在机械中值位置,又谈何直立静止,车子会根据重心向前倒下,直立环立刻发挥作用-->
-->若小铁快非常非常轻,还有可能救回来;若铁块不轻,则必然车子一直不断向前跑不会停下;若小铁块过重,系统来不及响应,车子会直接向前倒下;
这,就是结果。
*/

/*
【硬件占用的GPIO的框架】
编码器        ||AB相—PA0/PA1
电机                ||PWM——PA8/PA11、PA6/PA7
MPU6050 ||INT——PB5
MPU6050 ||IIC——SCL--PB4/SDA--PB3
OLED                ||IIC——SCL--PB8/SDA--PB9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float Pitch,Roll,Yaw;                                                                //角度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角速度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
int Encoder_Momentum;                                                                //编码器数据(速度)

int PWM_MAX=7000,PWM_MIN=-7000;                        //PWM限幅变量
int MOTO1,MOTO2;                                                                                //电机装载变量

extern int Velocity_Momentum_out;                //输出变量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Config();
        uart1_init(115200);

        OLED_Init();
        OLED_Clear();

        MPU_Init();
        mpu_dmp_init();
        MPU6050_EXTI_Init();

        Encoder_TIM2_Init();
        Encoder_TIM4_Init();
        PWM_Init_TIM1(0,7199);        //CH1——PA8、CH4——PA11
        PWM_Init_TIM3(0,7199);        //CH1——PA6、CH2——PA7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5,0,"P",12);
        OLED_ShowChar(5,2,'M',12);
        OLED_ShowString(64,2,"Stop:",12);
  while(1)
        {
                OLED_Float(0,15,Pitch,1);                                                                        //角度
                OLED_Float(0,70,Velocity_Momentum_out,1);        //外环输出
                OLED_Float(2,5+15,Encoder_Momentum,1);                //速度读取
                OLED_Float(3,5,MOTO1,1 );                                                                        //电机PWM

                OLED_ShowNumber(64+40,2,stop,1,12);                                //停止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