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翔单片机开发板上的电机驱动模块怎么用啊?为什么还要买L298N啊?

楼主(2020-04-16):
这上面不是由有电机驱动模块吗?怎么用啊?做小车为什么还要买L298N控制电机啊?求解答

网友A:
该模块只提供了一个控制信号,该信号只起控制作用,所以要使电机转动需要加L298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只输出PWM信号和使能信号,还需要LM298这种功率模块来驱动电机

网友C:
图片看不到U10型号,估计是要让你用L298N就会另配电源,不希望你电机和单片机共用电源。

网友D:
你好!
这个电机驱动,是针对步进电机的;
电机驱动控制芯片型号是ULN2803。

网友E:
你的开发板仅提供驱动阶段。 你需要添加一个外部功率级来驱动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