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求问关于单片机数字频率计的问题

楼主(2020-04-16):
    本人纯单片机小白,很白痴的那种。。。数字频率计的设计。就是我查相关资料了解到测量频率的方法的其中两种:直接计数法(高频)和周期测频法。
    我在网上找到了相关的频率计的设计。该设计是200KHz以上进行100分频,测量频率的范围是20MHz,我想问的是这个设计它将高频分频后再进行处理,应该是只用了周期测频法这一方法还是用了混合测频法(直接计数法和周期测频法的混合)?因为之前曾听老师说是混合但是自己有点疑问。。
    虽然我感觉问的问题挺不知所云的,求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要想做到精度高,测量范围大,也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以前完成过频率计的仿真,也有一定的测量误差存在;
最高仿真测量值,不分频的情况下,可以测量到10M;

下面是设置频率在1M情况下的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