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到由俩独立开关通过单片机来控制风扇启/停的电路 求帮助

楼主(2020-04-16):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独立按键分别接不同的IO口,按键扫描检测是那个按键按下的,风扇的电机可以接一个驱动模块,驱动模块的使能端接一个IO口,当检测按下关的按键时给使能端低电平,风扇关闭,反之风扇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