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LC549模数转换芯片,是输入设备还是输出设备?

楼主(2020-04-17):
(无正文)

网友A:
TLC549是 TI公司生产的一种低价位、高性能的8位A/D转换器,它以8位开关电容逐次逼近的方法实现 A/D转换。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可以说是输入芯片

网友B:
TLC549可以通过串行端口连接到单片机,也可以作为独立设备使用。 因此,TLC549与单片机一起使用时是输入设备,而在单独使用时则是输入和输出设备。

网友C:
是ADC转换,输入设备指人机交换信息时的信息输入,输出设备指人机交换信息时的信息输出

网友D:
输入模拟量啊